求助:KL02Z的触摸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5-11-17):
之前9.9入手了个KL02Z开发板.

工作之余学习了一下.
现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
求助于广大坛友.

两个脚只有GPIO功能,如何实现的触摸检测呢?
这样想想,不是省了个按键的钱?

网友A:
RC充放电原理,记得原子的战舰板子上的骷髅头也是个触摸按键,你搜一下看看是不是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充放电原理,记得原子的战舰板子上的骷髅头也是个触摸按键,你搜一下看看是不是原理一样 ...

好的,我搜搜看.

网友:
我也有这板子,但是就是没有找的对应的触摸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充放电原理,记得原子的战舰板子上的骷髅头也是个触摸按键,你搜一下看看是不是原理一样 ...

哈哈,还真是有.
第十五章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还真是有.
第十五章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谢谢了~

你先看看是一回事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一回事儿么。。。

有区别,那是一个按键,这是两片,实现滑动位置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区别,那是一个按键,这是两片,实现滑动位置检测..

那还是看飞思卡尔源程序吧,撸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看飞思卡尔源程序吧,撸起来。。。

是个库...

网友:
卧槽,那就是没有源程序啊。。。兄弟,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B:
我记得有个STM8的demo板也有触摸的例子,有源码,看过一下,太多了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STM8的demo板也有触摸的例子,有源码,看过一下,太多了不记得了 ...

莫非有这么复杂.
我想了下,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
先设成输出低电平,
然后设成输入,开漏,开高电平中断,开定时器.
高电平中断里面记录充电时间.
然后不停的检测这个充电时间,用来判断电容的改变.

但是滑动检测的话,手放这边和放那边亮度是不一样的.说明两个状态不一样.
有点不同.

网友:
不知道真相,等高手解答

网友C:
分别测量对地的电容吧,再采用增量式编码器的处理方式就能知道滑动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测量对地的电容吧,再采用增量式编码器的处理方式就能知道滑动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23413 ...

谢谢~~~
这么一小片铜箔上这么多机关..

网友: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562609-1-1.html   官网技术支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