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使用MSP430长按开机 关机怎么实现好 ?

楼主(2015-11-17):
仪器仪表使用MSP430长按开机 关机怎么实现好 ?
用个PMOS管控制 ,关闭电源进入低功耗状态----关机,然后响应中断退出低功耗,导通PMOS开机吗?
有没有别的 方案?

网友A:
选带EN引脚的LDO,按键按下时将EN引脚拉高,LDO输出电压,MCU开始工作,延时,然后通过IO引脚保持EN高电平,此时松开按钮,设备已经上电工作。
关机就简单了,这个IO把EN拉低,自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方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带EN引脚的LDO,按键按下时将EN引脚拉高,LDO输出电压,MCU开始工作,延时,然后通过IO引脚保持EN高电平 ...

这样 可以实现 单按键开机,但要MCU定时关机吧?
我是说那种 仪表 只有一个按键,长按开机,然后再长按 关机的情况是  怎么实现的 ?

网友B:
贴个这里以前一帖子的图

网友C:
单片机睡眠和唤醒功能不能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贴个这里以前一帖子的图

这个电路具体工作原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睡眠和唤醒功能不能实现吗??

单片机睡眠和唤醒不是彻底关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具体工作原理什么

开机:开关按下,PNP通--PMOS通--MCU工作--O置高电平--读 I 脚判断长按或短按。
关机:MCU读 I 脚--假如是长按--等开关松开--置低 O 脚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机:开关按下,PNP通--PMOS通--MCU工作--O置高电平--读 I 脚判断长按或短按。
关机:MCU读 I 脚--假如 ...

没有PNP管,当npn管导通,栅极被拉到0.2V左右,PMOS就截至了

网友E:
我知道老的MSP430单片机不能用MOS管的方式来实现一键开机和关机,因为那个时候的单片机(比如MSP430F135)的BOR功能有问题,单片机在电源电压缓慢上升时会死机,MOS管因为有漏电(从漏极到源极,uA级别),单片机的上电复位就是问题!!所以当时我用的方法就是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状态(关机),需要让那个按键接单片机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中断功能的引脚,在I/O口中断程序中操作唤醒单片机和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PNP管,当npn管导通,栅极被拉到0.2V左右,PMOS就截至了

我感觉工作原理:
1、开机:开关按下——下面稳压二极管作用——PMOS管栅极有偏压——CPU供电延时开机——I口上拉检测
2、关机:开关按下——上面稳压二极管作用——I口检测到关机指令——O口输出高电平——PMOS管栅极拉低——关机

51单片机上电后引脚高电平,应该不能用这个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开关按下,PNP通--PMOS通--MCU工作--O置高电平--读 I 脚判断长按或短按。
关机:MCU读 I 脚--假如 ...

PNP通?是双二极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PNP管,当npn管导通,栅极被拉到0.2V左右,PMOS就截至了

谢谢提醒,PNP是打错了你看图能理解就好。

网友:
搭个电路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个这里以前一帖子的图

你好,图片打不开啊,可不可以在重新发个

楼主:
是啊,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老的MSP430单片机不能用MOS管的方式来实现一键开机和关机,因为那个时候的单片机(比如MSP430F135) ...

应该就是 ,用PMOS关闭外围的出msp430的 所有电源,
然后 msp430进入低功耗 状态,不能算是算是msp430关机吧,算是 设备关机,但 msp430还是待机
这种状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个这里以前一帖子的图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论坛中有很多这样的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A:
选带EN引脚的LDO,按键按下时将EN引脚拉高,LDO输出电压,MCU开始工作,延时,然后通过IO引脚保持EN高电平 ...

你好,这种思路实现时,关机时按键按下,LDO的开启和MCU的控制IO都是高电平,作用在LDO的开启引脚上,这个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