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P76V平板的摄像头具体型号的吗?

楼主(2015-11-18):
台电的P76V使用全志A13方案,有知道P76V平板的摄像头型号的吗?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反推或出该摄像头的参数,因为我想要它的datasheet和初始化时的那一堆寄存器值。利用逻辑分析仪接在摄像头I2C引脚上,在安卓界面上点击打开摄像头,然后分析此控制信号,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逻辑分析仪可行

楼主:
在平板焊出串口测试点后,输入命令lsmod后其中发现加载了sp0838摄像头驱动,在全志提供的linux内核里(linux-sunxi)可以找到该设备的驱动文件,见附件。不过找不到datasheet,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