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里面是不是都充入了特殊的气体?

楼主(2015-11-18):
今天拆开一个继电器,里面释出一阵类似胶水的气味。
好奇这类继电器是不是都会充入惰性气体之类的来延长寿命?
拆的是HK4100F

网友:
如果是密封的话也有可能是塑料外壳原本的味道

网友:
4100这么便宜的继电器不可能充气体,貌似这类小继电器微小尘埃导致的故障比触点氧化要多得多。

网友:
也想知道,看密封情况应该可以充气的

网友:
我维修过一台设备,里面有一种小型的精密继电器是密封的,估计里面充有不明气体,感觉有消除火花的作用.(我测试过,工作时干扰几乎没有).

网友:
首先你要说这货的价格,像HK4100之流,怎么可能哦

网友:
越是惰性气体越没味。

网友A:
不会是六氟化硫吧?有毒的

楼主:
看样子也不是塑料的气味,因为就刚拆开时候那一阵,后面就没有了。
继电器底部有个小孔,额外打胶堵的。

网友:
就是胶水味吧,四边涂有胶水,放置一段时间,打开确实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六氟化硫吧?有毒的

sf6基本无毒。唯一缺点是密度太大。在封闭空间内有沉积效应,没过头顶会有窒息效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六氟化硫吧?有毒的

SF6是无毒的啊,惰性高度绝缘气体。

网友:
SF6无味的  闻到的是塑化剂

网友:
这种不会充气,高压直流的有充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F6是无毒的啊,惰性高度绝缘气体。

我说错了。
---
SF6气体是一种无色、无味、无毒和不可燃且透明的气体,在通常情况下有液化的可能性,在45摄氏度以上才能保持气态。在均匀电场下,其绝缘性是空气的3倍,在4个大气压下,其绝缘性相当变压器油。

编辑:高压试验时,有专门的回收装置,怕的是SF6在高压拉弧下,产生有毒气体或者泄露到空气中一类。

网友:
是电离出来的臭氧?有杀菌效果的

网友:
应该没有充气吧,充气是用来灭弧用的,这个继电器这么小,电流也不会大的,没有必要充气,而且我都没有看到与充气相关的工艺痕迹啊

网友:
那气味 是,继电器长时间分断电流,电弧电离封闭的空气产生的,含硫。如果继电器工作环境没有尘埃,可以把继电器那个小角给削掉,这样有利散热,寿命会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
---
SF6气体是一种无色、无味、无毒和不可燃且透明的气体,在通常情况下有液化的可能性,在45 ...

回收的原因是SF6对臭氧层的破坏能力是卤代烷的几千倍,我们公司有专门的SF6管理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