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给锂电池充电充不进

楼主(2015-11-18):
TP4056给锂电池充电充不进

空载有4.2V电压,接上电池后电压为电池电压3.6V.

电路图如下,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按照手册上典型电路应用即可,很简单的电路,好好检查下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啊,

网友:
你电池电压是不是刚刚是3.6V啊

网友:
有可能是预充电的电流比较小,电池充电电流+板子消耗的电流总和大于预充电电流,那完了,你是不可能冲进去电的。要在电路上改下,曾经遇到过,没注意充电细节问题,改改电路就好了。

网友:
充电电路是一个恒流电路,空载4.2V是没有问题的,接上电池是3.6V也是正常的,测试一下充电电流是否正常就可以

网友A:
虽然看不到图,但是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单从空载4.2V就可以看出来没有大问题,只有充电电流大小的问题了,接上电池3.6V也正常,说明电池放电到3.6V了,如果接上电池还有4.2V的话,就说明电池已经充满或快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到图,但是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单从空载4.2V就可以看出来没有大问题,只有充电电流大小的问题了,接 ...

但是灯的状态不对额

网友:
  应该是用典型电路就可以啊。

网友:
先接电池再通电

网友:
你这个是材料的锂电池?铁锂?还是三元?

网友:
好好检查下,有没接错,锂电保护板有没问题。tp4056有没问题,输入输入电流够吗?有负载吗?

网友:
第一脚那个是温度检测吧,要串电阻吧?

网友B:
充电状态LED的限流电阻用1k的比较合适,10k太大了。
还有TP4056本身就防倒灌,没必要再在USB座和IC之间加个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状态LED的限流电阻用1k的比较合适,10k太大了。
还有TP4056本身就防倒灌,没必要再在USB座和IC之间加个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