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圆饼线圈用什么工具绕制?

楼主(2015-11-18):
请问这种圆饼线圈怎么绕制,有没有机器呢?

网友:
用模具绕的吧

网友:
无线充电线圈呵呵哒~,用那种三防漆就可以粘啊,压扁,喷一层就成型了,一掰就裂

网友A:
用氟塑料做个模具,绕完后用502定型,拿出来就OK

我瞎说的

按理说这种充电器线圈用纱包线才合适

网友:
这种不要太简单  比环形变压器简单太多了

网友:
漆包线绕,胶固定,

网友:
热熔漆包线,绕线机运行时用加热的热空气直吹,取下来就粘接好了的,成品线圈都是这样子加工的。

网友B:
自粘漆包线。 低温用醇溶,高温用热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粘漆包线。 低温用醇溶,高温用热熔

正解,用模具和自粘漆包线,边绕边滴酒精或者热风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用模具和自粘漆包线,边绕边滴酒精或者热风吹就可以了。

长见识了,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粘漆包线。 低温用醇溶,高温用热熔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氟塑料做个模具,绕完后用502定型,拿出来就OK

我瞎说的

有卖这种模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用模具和自粘漆包线,边绕边滴酒精或者热风吹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样的模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模具呢?

模具一般都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