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编译android源码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5-11-18):
最近因为项目需要,打算配置一台电脑专供个人编译使用,预算5000左右,已经有显示器和硬盘。
要求内存大,cpu性能强。
大家说是配台全新的i7呢,还是弄个洋垃圾二手1U服务器好呢?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
上i5或者志强吧。

网友:
用i3编译的路过

网友:
我也想编译android源码,不过还没时间搞。我对i7 6XXXX cpu 感兴趣。

楼主:
以前用AMD的FX-6300编译过android 4.1,第一次编译的时候基本上一下午。编译的时候啥活也干不了啊,CPU全满载,硬盘也一直在转,真的是生不如死。
这次想弄个靠谱点的机器,希望在1个半小时左右能编译完。

楼主:
i3编译第一次完全编译要多长时间?

网友:
我用奔腾双核编译全志H3Android源码,完全编译花了5-6个小时不止~~~
重新小修改,小配置改动后再编译就很快了

网友:
i7+8G+SSD.

网友:
一定要SSD。内存那是越大越好。

楼主:
编译android时产生的小文件太多,经常编译会不会把ssd弄坏?

网友:
多大内存?

网友:
我想服务器+内存盘+UPS这样快

网友:
i5的就够了

网友:
I5或E3就行了  最好直接装LINUX不要装虚拟机。  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A:
i5 编译Android 442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如果是i7的话可以控制到2小时内。
目前我们用的戴尔T630,双路E5-2650 V3,32G内存,3个15K 600G SAS做RAID5,编译一次也得15分钟。

网友:
4790K ,4.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 编译Android 442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如果是i7的话可以控制到2小时内。
目前我们用的戴尔T630,双路E5-2 ...

配置高就是不一样

网友:
在我的gen8上的虚拟机里编译大概70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 编译Android 442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如果是i7的话可以控制到2小时内。
目前我们用的戴尔T630,双路E5-2 ...

你那个15分钟完成编译的电脑好厉害。土豪啊。

网友B:
i5 3320 8G 内存   4-5 小时完全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 编译Android 442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如果是i7的话可以控制到2小时内。
目前我们用的戴尔T630,双路E5-2 ...

第一次全编才只要十几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5 3320 8G 内存   4-5 小时完全编译

我的i5 3210 + 6G + 7200rpm硬盘第一次编也只要2个小时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i5 3210 + 6G + 7200rpm硬盘第一次编也只要2个小时而已啊~~~

细算下来也应该没这么久  大概3个小时是有的
也是7200rpm
话说这差距这么久这么大呢

楼主:
感觉大家相差很大啊,那个双路的土豪不提了。
大家能各自说说编译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吗?

网友:
不差钱用云主机,开16核至强

楼主:
额,最终还是上了Dell的塔式服务器,双路E5,32G内存,3个10000转SAS组的raid5.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最终还是上了Dell的塔式服务器,双路E5,32G内存,3个10000转SAS组的raid5.

配下来花了多少钱?装linux?编译速度咋样?

网友:
8G内存,感觉也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i3编译第一次完全编译要多长时间?

七个多小时,哈哈,晚上仍在那里让它自己编译好了。以后再编译就快了。

楼主:
Host OS: ubuntu 14.04
Android Version: 5.1
Output file size: 50GB
RAM used: Max up to 12GB
Time: 2 hours

网友(2016-04-12):
看了这个贴简直是一头汗……幸亏开发平台最后选定PC+Linux,没选安卓。否则岂不要被搞死?

另外胡说两句,内存大的那几位有没有考虑过开内存盘编译?可能会快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