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出示波器的带宽有标定的那么多

楼主(2015-11-18):
“双11” 入手一台鼎阳科技电商专品SDS1102E,100MHz带宽,但卖家说实际上带宽可以到120MHz,我占了便宜的赶脚。 问题来了,怎么看出是120MHz啊?

网友:
找台信号源试一下

网友A:
输入同一个幅度不同频率信号,看幅度衰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同一个幅度不同频率信号,看幅度衰减么

那幅度具体衰减到多少才算有问题呢

网友:
哈哈,其实我想说的是100和120有多少差异呢?正常情况合格的100M你去测120没有太多的问题,

网友:
拿一个10MHZ的方波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幅度具体衰减到多少才算有问题呢

120M的正弦波输入,测试结果峰峰值不小于输入值的70.7%

网友:
-3db衰减 ,根号2除2=0.707

网友:
这个没占便宜的,一般都是要留有余量,另外如果标配探头是100M的,会导致示波器实际的系统带宽低于100M
简单的带宽测试方式可以参考这里的测试方法,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938-1-1.html

网友B:
这是关于带宽怎么计量的问题哈, 我看过的汪老师这篇"关于示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的文章是最权威的了

好象还蛮复杂的, 还要功率计呢。  我有这篇文章的pdf版,需要的发邮件给我哈  321819753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关于带宽怎么计量的问题哈, 我看过的汪老师这篇"关于示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的文章是最权威的了

好象还 ...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不够明白,楼上的美女。我已经发邮件给你了,麻烦把这篇文章给我研究下。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关于带宽怎么计量的问题哈, 我看过的汪老师这篇"关于示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的文章是最权威的了

好象还 ...

研读了楼上美女推荐的汪老师的大作,我给鼎阳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信号源可以验证这带宽,鼎阳就给我寄了一台力科的Wavestation3122的信号源样机。我没有用功分器了,按鼎阳的说法,频率不是特别高,反射和衰减不是很大。我用信号源输出了1v信号,示波器在电缆带来一定的衰减后测量到的信号幅度仍然有728mv.真的有120M。

楼主:
引用 楼主:
研读了楼上美女推荐的汪老师的大作,我给鼎阳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信号源可以验证这带宽,鼎阳就给我寄了一台 ...

   补上次的图片,第一张为整体图,后面是示波器和信号源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