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OC方案开源(四轴FOC电调)

楼主(2015-11-18):
仿制了TI的FOC方案,基本是用TI的DEMO例程里的10a例程,改一下电机的参数就能转了!
于是打样了一块4层PCB,一版搞定。
目前最高速跑30分钟,电调基本常温,性能还是比较好的!
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基本拷贝TI demo板,只是缩小了而已!
目前国内用这个方案的有大疆的精灵3,还有个ebike助力车什么的!
其实用TI的方案,也谈不上什么开源,因为本来就是开放的方案!
我只是做着好玩随便做做,以后玩四轴什么的,可以用自己做的电调和飞控,也是一种成就啊!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留言超过10个,我就开放原理图和源码!
(原理图基本是TI的那个,源码其实就是TI demo改几个参数!写个PWM捕获)
所以大神不要鄙视我啊!小弟DSP是新手!

楼主:
上班时间,不方便,现在放出!原理图基本参照官方demo,头文件是电机参数部分!
官方demo 例程10a修改次文件,接上2212电机就能转了!就这么简单!

TI电机库地址 http://www.ti.com.cn/tool/cn/motorware

楼主:
占个楼,方便更新

网友:
特来盖楼

网友:
这个必须得支持,你用的FOC算法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支持   开源   赞一个 前排观看

网友A:
TI核心算法只能调用它的函数吧,而且这些函数都是隐藏在FLASH里面不公开的。
顶多就是调调参数,写些外围的应用代码吧!
我听用过的人这样提起过。

还不上TB链接?哈哈

网友:
关注

楼主这个尺寸有多大呀?

TI的FOC启动算法效果怎样?是高频的方式吗?

网友:
恩,楼主用的TI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B:
不错,关注, 是用的28035、 28027?

网友:
怎么两个大芯片?

网友C:
听到四层就没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关注, 是用的28035、 28027?

特地看了是280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核心算法只能调用它的函数吧,而且这些函数都是隐藏在FLASH里面不公开的。
顶多就是调调参数,写些外围的 ...

正解!所以我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就是调参数,然后写PWM捕获的这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到四层就没动力了

如果我告诉你一层地一层电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解!所以我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就是调参数,然后写PWM捕获的这部分代码! ...

没所谓啦!能转好就不错。

有了这个平台,可以尝试自己写写,对自己提高技术应该不错的!
最近有个哥们给了一个开源的无感FOC算法,可以试试移植一下,有好结果了,再上些图片视频什么的一起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所谓啦!能转好就不错。

有了这个平台,可以尝试自己写写,对自己提高技术应该不错的!

大神求带我一起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求带我一起飞啊!

你已经起飞了啊!
顺便问一下,你的采样电阻是啥牌子的,我买的是台湾便宜货,3毛钱人民币一片,你是用的VISHY的吗?据说很难买。
最大电流跑到多大了?看你的线挺粗的。小电流看不出问题的,你可以试试大点的电流。
上电后,启动前是不是有个对齐过程,然后再滴答滴的响,就可以启动了?DJI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起飞了啊!
顺便问一下,你的采样电阻是啥牌子的,我买的是台湾便宜货,3毛钱人民币一片,你是用的 ...

我用的也是国产电阻,不过我MOS管用的到是比较好的,10块钱一个的,主要公司有很多哈!大神留个QQ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国产电阻,不过我MOS管用的到是比较好的,10块钱一个的,主要公司有很多哈!大神留个QQ啊!{:l ...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开始对无感FOC感兴趣了!
不过我是毫无兴趣了!
你们公司应该是想干无人机了吧。
我都不用蛋蛋的,就论坛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开始对无感FOC感兴趣了!
不过我是毫无兴趣了!
你们公司应该是想干无人机了吧。

你之前是不是做过AN1078的方案啊!方便的话卖我一块demo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之前是不是做过AN1078的方案啊!方便的话卖我一块demo吧!

TB见吧,还有几块(是英飞凌的芯片),数量有限,欲购从速喔!哈哈

网友D:
最近这个这么热闹吗?。。

楼主有多余的板挂个连接吧

这个方案4极12槽的话转速能支持到多少?

贴个昨晚看到的视频,FOC电调和普通电调对比:
FOC电调(左) vs MK BL-Ctrl(右)

这个是360P的,想看720P的去原址:
https://vimeo.com/56773384

网友:
永恒的开源 给你盖个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个这么热闹吗?。。

楼主有多余的板挂个连接吧

怎么起步的时候抖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起步的时候抖动了

这个老外的目前我只看到这一个视频,具体细节不清楚,可能不抖抖还是确定不了转子位置?

右边那个抖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见吧,还有几块(是英飞凌的芯片),数量有限,欲购从速喔!哈哈

淘宝地址发来啊

网友:
无感FOC,全宝唯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个这么热闹吗?。。

楼主有多余的板挂个连接吧

喔,这个视频我以前上传过的。
话说就是这个视频激起了我对无感FOC的兴趣,因为他就是用的DSPIC33FJ12MC202的芯片,MICROCHIP的AN1078应用笔记中就有对应的源代码程序,现在不管是方波还是FOC,搞来搞去,高性能启动还是重点!它的是开环启动方式。我卖的开发板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足够好了,整个过程平滑无比!加上我以前开发的高频方波静音启动,那是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再加上最新的和TI FOC方案几乎一样效果的全正弦启动算法,近乎完美了。各位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起飞了啊!
顺便问一下,你的采样电阻是啥牌子的,我买的是台湾便宜货,3毛钱人民币一片,你是用的 ...

Vishay 电阻淘宝上很容易买,只是散卖的少。目前公司都是整盘买的10mR, 20mR

网友:
mark看看,foc方案。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应该琢磨的是无人机上的发电问题,呵呵。希望有高手能关注下。

网友:
呵呵 原来是个卖板子的?
昨晚我记得我看贴的时候 说回复超过 10 楼 开源 放出源代码  反悔了?

网友:
多大电流?

网友:
上淘宝地址,快快快快

网友:
期待楼主的使用心得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2016-03-14):
源码放出来我这样的新手 看看吧

网友:
能不能把库放上来?  TI怎么不让我下载

网友(2017-02-08):
楼主原理图中有两处错误哦:

这个桥那块是用SH_A表示的。

网友(2017-06-17):
TI的方案,核心代码是他提供的库,非开源的。

网友(2017-07-17):
看到后缀是F,是F系列?

网友F:
你的电路里面没有母线电压检测电路,这个是必要的,程序中会有母线电压补偿的程序。电压检测电路的滤波电容也是必要的。
我是先用的demo板,后来自己做了一套板子。其实它里面的硬件反馈电路部分的参数还是很重要的,在user.h中都有相应的定义,
参数的优化配置对于参数辨识和运行都影响很大。尽管是应用,但用得好还是要花一定得功夫。

网友(2017-11-17):
支持支持,很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里面没有母线电压检测电路,这个是必要的,程序中会有母线电压补偿的程序。电压检测电路的滤波电容 ...

大神的意思是用TI的电机库,可以用来做产品?论坛里又说TI的电机库适合学习,真正做产品还是要自己写。

网友(2018-03-20):
精品,支持,很有帮助

网友H:
大厂的都是开放方案,代码关键部分做库,我们都是这样干,不忍谁还买你的芯片,兄弟们揣摩一下吧,说穿了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的意思是用TI的电机库,可以用来做产品?论坛里又说TI的电机库适合学习,真正做产品还是要自己写。 ...

库可以入个门,毕竟TI、ST等的资料还是不错。
可以宏观上有个了解。
做产品还是要自己写为好。需要算法+编程+电机控制知识。

网友:
现在都可以做到这么便宜了

网友:
TI的电机库全部开源了么?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H:
大厂的都是开放方案,代码关键部分做库,我们都是这样干,不忍谁还买你的芯片,兄弟们揣摩一下吧,说穿了就 ...

大神的意思,是封装成库,是为了卖芯片?

网友(2019-09-06):
不错,我也在做高效的FOC来驱动四轴电机,看了部分论文,效率比方波高6%~8%,对续航来说是个好事情

网友:
TI FOC方案,留存,谢楼主

网友(2020-03-03):
进来学习了,TI FOC方案,留存,谢楼主

网友:
正在学习电机驱动知识,加油

网友(2020-07-25):
路过顶帖!
多谢分享!
TI FOC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所以我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就是调参数,然后写PWM捕获的这部分代码! ...

学习用途要不要去买一块来研究instSP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