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erber文件能产生椭圆孔吗

楼主(2015-11-18):
目前的gerber文件中没有这个图标 能钻出孔吗?对异形孔表示不熟

gerber文件

网友:
没用cam350看,看了一下文件名,有rou文件,如果rou文件没错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上面这张表没有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有rou文件,如果rou文件没错的话是可以的。

allegro 中没有进行 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  没有产生上面的那张钻孔表可以正常产生pc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 中没有进行 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  没有产生上面的那张钻孔表可以正常产生pcb吗? ...

没有也可以,生产时用drl和rou文件,这个表我一般放在03_DRILL.art里面,用于对照。

网友:
我一般都不做这个表,有drill和rou文件就行

网友:
我的理解是drill chart是给人看的,drl和rou是给机器看的,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