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C9S12XS的IIC程序,谢谢!!

楼主(2015-11-18):
如题,按照以前STM32模拟IIC、ATMEGA128模拟IIC的例子改,各种调不通。。郁闷,谁有赐一吧。。。谢谢!!!!

网友:
你都说的不明确,调的什么?

楼主:
谢天谢地,终于有人回复!!
我把工程文件贴出来,还有模拟IIC的关键程序
我调试的结果是,SDA一直是高电平。手头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所以只能求助万能的坛子啦,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同时也能帮助像我一样的人。再次感谢!
void IIC_Init(void)
{
  SCL_OUT;
  SDA_OUT;

        IIC_SCL=1;
        IIC_SDA=1;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1;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3);
        IIC_SCL=0;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txd)
{
    uchar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CL=0;
                delay_us(2);
    if(txd&0x80)
    IIC_SDA=1;
    else
    IIC_SDA = 0;
    txd <<= 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
    IIC_Ack();
}
uchar II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        SDA_OUT;
//        IIC_SDA=0;
//        delay_us(2);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delay_us(2);
    for(i=0;i<8;i++ )
        {
        receive<<=1;
        IIC_SCL=1;
        delay_us(2);
        if(READ_SDA)
        receive |= 0x01;
        IIC_SCL=0;
                    delay_us(2);
    }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我调试的感觉,是写数据应该没问题,但是读不出来数。。。

楼主:
已解决,在工程文件myiic.h里面端口输出设置错误,应该为:SCL_OUT DDRA_DDRA0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