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PC怎么用贴片机加工的?

楼主(2015-11-18):
我们的客户拿一个FPC的样品,问我们能不能做?我说,没做过。老板急了,补上一句,这个可以做,改下工艺就可以。。。
剩下就是我的事了。

网友A:
把吸嘴高度调调就行了吧?fpc比较瘦小。得有托盘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吸嘴高度调调就行了吧?fpc比较瘦小。得有托盘之类的吧?

FPC咋固定呢?顶针?

网友B:
做夹具可行。直接FPC刊在夹具里面

网友:
确实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夹具可行。直接FPC刊在夹具里面

什么样的夹具啊?能否上个图呀?

网友:
FPC是拼好板出货的,一个大板,有定位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夹具啊?能否上个图呀?

这个你得搜下,我也是看到别人贴软板用的。

网友C(2021-12-07):
这种fpc怎么刷锡膏啊? 有坛友知道不,正找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fpc怎么刷锡膏啊? 有坛友知道不,正找方法

软板转硬板(夹具),在就跟普通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板转硬板(夹具),在就跟普通一样了。

夹具怎么夹不影响刷锡膏的? 我只能想到真空吸在硬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