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板子能驱动100A的电机么

楼主(2015-11-18):
XB上的,驱动 大小 82mm*70mm;
有这么牛叉么?我怎么觉得会是骗人的,从技术上讲,这么大的电流,还是双路,能做这么小么?

网友:
现在这个年代,吹牛都不要钱!!

网友A:
就用这种端子,绝对没戏                       没有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这种端子,绝对没戏                       没有散热风扇

马云也不想办法管管~~~~

网友A:
回复楼上,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9%A9%AC%E4%BA%91

网友:
这种端口,能上10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2625&highlight=%E9%A9 ...

坛主也被xb骗得那么深。。。

网友:
128端子可以有10a

网友:
端子都不合格吧

网友:
端子  最大 电流 应该 在  10- 15 A     100A  哈哈哈  吹牛的!

网友:
瞬间100A(持续2-3秒)问题不大,长期运行那种最多30A

网友:
感觉不大可能,100A呢,这板子难道是钛合金的???

网友:
用超导体可以上到100A,这商家吹的太狠了点

网友:
10A的话,瞬时还可以,100A肯定烧了

楼主:
淘宝没有处罚参数造假的规则吗?

网友:
现在X宝上都是比谁吹得牛厉害

网友:
那个估计仅仅是mos的参数吧

网友:
MOS管都很难说,线路板铜薄、接线端子等都不行,按5A电流密度算,100/5=20mm^2,看样子能长期运行10A就不错了。

网友:
肯定没有这么大在电流。

网友B:
这玩意说的都是MOS的最大瞬间电流,长期运行?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说的都是MOS的最大瞬间电流,长期运行?呵呵呵

他写了,瞬时电流是260安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写了,瞬时电流是260安培

吹牛又不上税,随便他写了

网友:
100A电流需要25平的电线,再看看这块板子,那点铜皮,那个小端子。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算整个路径 1mR的电阻,100A,就得有 10W的功率。不得融化了?

网友:
这只是个小事,规格上少漏写了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其实就是 100mA 而已!~

网友:
你们都错了,他写的意思是10.0A,不过小数点是白色的。一般人看不见而已~

网友C: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驱动电压,别看板子单薄,一个i系列的CPU跑的都是7 80A的电流,主板也没见多厚实但1V的电压下稳定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驱动电压,别看板子单薄,一个i系列的CPU跑的都是7 80A的电流,主板也没见多厚实但1V的 ...

写着48V呢。。。。

网友:
估计就是个IR2104

网友:
哈哈,100安培,能hold住的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