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24V不间断电源系统

楼主(2015-11-19):
有个铯原子钟需要长期加电

而电压还比较低,24V供电

原子钟稳定后24V 1A左右,能靠电池维持12小时就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买两柴油车电瓶串联

网友:
古二真古二真

网友:
买2个20AH的电动车电池串联就可以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