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轴三环控制云台速度环问题

楼主(2015-11-19):
三轴云台用伺服方式控制,电流环就不说了,位置环输入是四元数+互补滤波算出的角度,速度环的速度用编码器算不准只能用陀螺仪的速度,现在问题来了,陀螺仪的速度是相对地理坐标系的,电机速度环是相对机架转轴的,这样情况怎么应用陀螺仪的速度环呢?

网友:
你是单片机?醉了

网友A:
楼主,速度环的问题解决了吗?能赐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速度环的问题解决了吗?能赐教一下吗

你是第一个回帖的,你说解决了没有

网友:
能不能这样姿态的角度用来作为电机速度环的给定?

网友:
陀螺仪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传感器的类型决定了被控制的物理量,如果采用陀螺,就是控制惯性空间的角速度,如果采用码盘,就是控制机架相对转动速度。和电机提供的转速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网友:
加编码器,得到执行器的具体位置,再确定分量。

网友:
关注,也想知道

网友(2016-07-17):
看看 秦宗元 惯性导航

网友(2017-06-09):
三个轴之间的角速度以及角度解耦都是个问题,关于角速度的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s://wenku.baidu.com/view/e91a8cdf5022aaea998f0f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