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爆!四轴飞行四个小时。

楼主(2015-11-19):
原来是这样做到的。

现在四轴飞行器已经流行起来了,玩过它的人都知道这玩意的续航时间有多么蛋疼。如果飞行器够高档,你差不多能得个 20 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但仍旧需要担心它突然摔下来,一两千大洋打了水漂。Hycopter 不同,它足足能飞四小时!

  Hycopter 之所以续航时间长得丧心病狂,奥妙在于它是用氢来驱动的。Hycopter 设计非常聪明,它抛弃了固定的能源存储室,而使用 120 克氢气,将其压缩在飞行器的结构管道内。设计者表示,这么多氢气在混合燃料电池的作用下足够提供 3 公斤锂离子电池能提供的能源。

  当然了,四个小时是 Hycopter 无挂载时的续航时间。当它配备 1 公斤满载的时候,续航时间下降到 2.5 小时 —— 这也一样令人惊讶不是么。Hycopter 最大的缺点只有一个:氢并不好弄到,至少价钱可比普通能源贵多了。

  Hycopter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完整的试飞,因此价格和发售时间这些细节暂未公布。

网友:
我还以为是遥控飞鱼

网友:
弄个气球,上面是太阳能光板,然后控制飞

网友A:
电解水 弄氢气好弄,就当充电了

楼主:
氢气容易得到,但高纯度的要设备处理的,氢气使用也不安全,但是设计理念很好,有关信息报道,这个理念的产品已经量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水 弄氢气好弄,就当充电了

氢气常温下基本上不可液化,高压也不行,要-240度左右才可以液化。
就凭图中那几条管子要承受高压(如30MPa,常说的300公斤压力)是不太现实的,否则存不了多少气体。
常温液化氢气又是一门科技变革。

网友:
  很好的飞行bomb,,,,拉灯门徒、IS之类,会稀饭滴,,,

网友C:
这么一说的话,四轴的正中间,加一个轻气球,气球的升力,只负担部分重量,那不就可以飞很久了?可以解决载重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说的话,四轴的正中间,加一个轻气球,气球的升力,只负担部分重量,那不就可以飞很久了?可以解决载 ...

那就成飞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氢气常温下基本上不可液化,高压也不行,要-240度左右才可以液化。
就凭图中那几条管子要承受高压(如30M ...

图中的估计不是液化氢气吧,就是加压的氢气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iGhe2wXBY           要番墙才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氢气常温下基本上不可液化,高压也不行,要-240度左右才可以液化。
就凭图中那几条管子要承受高压(如30M ...

n a clever design feature, the Hycopter stores 120 g (4.2 oz) of hydrogen gas at 350 bar (5,076 psi) in its existing structural tubing – no separate canister is requir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说的话,四轴的正中间,加一个轻气球,气球的升力,只负担部分重量,那不就可以飞很久了?可以解决载 ...

您说得也不无道理,但是请不要忽略性能,可操作性等,气球的体积不是空气阻力么?这个设计充分利用了能源,并且节约能源。

网友A:
这个东西实际是这么大

楼主:
谢谢贴图,这个论坛要权限才可以贴图,我的权限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a clever design feature, the Hycopter stores 120 g (4.2 oz) of hydrogen gas at 350 bar (5,076 ps ...

那些管子,中间那个,能承受35Mpa?
35MPa的概念是每平方厘米受力350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实际是这么大

也是土豪级别的了,4个U8级别电机+TM桨就要2W了。
不知道储氢金属研究的怎么样了,常温常压下储存氢。

网友:
35MPa is impossible for the thin tube

the most expensive part is the fuel bat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