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 NIOS 浮点printf无法使用。

楼主(2015-11-19):
在跑NIOS 构建printf 打印函数时发现int形输出正常 flote double无法打印,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用sprintf写到buf里面,在把buf里面的printf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rintf写到buf里面,在把buf里面的printf出来!

这个和打印没关系,和SOPC配置有关系,现在不知道改哪里

网友B:
在CPU中添加Floating Point Hardwar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PU中添加Floating Point Hardware看看

你好加了,还是不行  printf("c_v_value=%f\n",0.2);
          这样是可以的                  printf("c_v_value=%d\n",123);

网友C:
看起来像是c库的问题,换个完整的c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c库的问题,换个完整的c库试试。

此话怎么说我用的编译器是Eclipse

网友D:
我打印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们是用nios做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们是用nios做项目吗?

是的用的MAX10 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印过,没有问题的、

你加了什么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