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的波形

楼主(2015-11-19):
我现在用3988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驱动芯片引脚输出电平为100ms周期的方波,接上步进电机后输出为周期**us的波形,且噪音很厉害,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知道?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第一张是没接电机的情况,第二张是接了电机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没接电机的情况,第二张是接了电机的情况。

不懂,帮顶了,
接了后你拉开看看,应该是一个多级细分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了,
接了后你拉开看看,应该是一个多级细分的方波。

但是我程序是一样的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接了电机和没接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程序是一样的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接了电机和没接电机

你程序是发脉冲的,至于驱动驱动电机那是驱动芯片的事情。

网友B:
带上负载是感性负载,它是要充电的,而且要保持恒流驱动的话,芯片内部的斩波稳流电路就会工作,就会出现输出电压方波占空比不断的变化,但是电流是恒定的,你可以测试下senor上的电阻的电压。另外就是测试没有触发好电平导致两个波形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负载是感性负载,它是要充电的,而且要保持恒流驱动的话,芯片内部的斩波稳流电路就会工作,就会出现输 ...

嗯,看来你也用过这个芯片,有没有电气图让我借鉴一下?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我先量下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来你也用过这个芯片,有没有电气图让我借鉴一下?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我先量下电压 ...

我没有用过 不过步进电机驱动的原理都是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负载是感性负载,它是要充电的,而且要保持恒流驱动的话,芯片内部的斩波稳流电路就会工作,就会出现输 ...

sensor上的电压是不规则的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sensor上的电压是不规则的方波

那是两个通道切换后要关闭一个通道 应该跟你电压有个关于时间的积分关系

网友:
不可以直接量吧

网友(2016-05-30):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