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两种步进应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5-11-20):
上次在网上发贴说需要一种转速比较高的步进电机,后来在网上找了几种,有一个说是可以达到1500RPM的电机,还买了两个57电机
其中那个57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是五线的,网上查了应该是四相五线步进电机,照着上面的方法测了一下,那个公共端可以很容易
的测出来,另外四条线就很不容易测出来哪个是ABCD了,各位坛友有用过这种电机的吗?它的接线是怎么样的呢,我在网上找的接线
图片的线的颜色和这个又对应不上。下面是这种电机的图片。

网友A:
记得两线短路,旋转电机,感觉阻力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两线短路,旋转电机,感觉阻力大小。

这种电机不接线就感觉阻力挺大了,接上线的话很验难转得动了。

网友A:
不用电,直接线与线短路,旋转电机。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哪两根导通,估计是红棕黄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哪两根导通,估计是红棕黄蓝

我用万用表测量出公共端是黑色的那根线,但是其他的任意两根线之间的电阻都是150ohm左右,网上说把公共端接到电源正端,其他的四根线分别接
电源负端,看电机的转动方向,我做起来感觉操作难度太高了点。下面是网上找到的四相五线步进电机的内部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直接线与线短路,旋转电机。

从原理上来说,这个应该只是两相的步进电机才能适用了,两相电机的A+,A-和B+,B-是不连通的,所以把两线短接后转动阻力比较大的是同相的两根线
但是四相的电机除了公共端外的四根线都是连接的,所以无论哪两线短接都会存在转动的阻力。下面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四相电机内部结构图

网友C:
我是用三十多元的逻辑分析仪进行分析,感觉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三十多元的逻辑分析仪进行分析,感觉挺方便。

应该怎么分析呢 我也有一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出公共端是黑色的那根线,但是其他的任意两根线之间的电阻都是150ohm左右,网上说把公共端 ...

黑色是公共线,红棕一组,红蓝一组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这个电机我玩过,其余几个的顺序用一个比较低压的电源设置好电流挨个和公共端通电看看旋转顺序 慢慢实验就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我玩过,其余几个的顺序用一个比较低压的电源设置好电流挨个和公共端通电看看旋转顺序 慢慢实验就 ...

我昨天晚上也是这么做了一下,电源用的是12V,2A的,但是1.8度的旋转角度太小了,有点感觉不出来。这个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