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芯星通UM220-IIIN GGA数据怎么计算得到经纬度??

楼主(2015-11-20):
目前项目用的是和芯星通UM220-IIIN北斗芯片,读取到的GGA数据,是怎么处理的?直接用里面的经纬度不行,如下图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自己没有理解数据格式 度 分单位换算

网友A(2016-05-04):
也打算使用这个模块 有相关的资料吗?价格如何?有例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打算使用这个模块 有相关的资料吗?价格如何?有例子吗?谢谢

根据通讯格式,用串口配置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打算使用这个模块 有相关的资料吗?价格如何?有例子吗?谢谢

价格 在40元左右吧,你再X宝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