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MEGA32 DIP40 烧写校验错误问题

楼主(2015-11-20):
做了个小玩意,平台是
:软件ICC 7.3
下载器:双龙 USB ISP2
芯片: mega32A AU
现象描述:可以改熔丝位,可以读,但烧录就是不正常。(写完后,校验不正常),烧录软件设置成 mega16(关掉ID识别) 就可以正常烧录
请教是买的芯片假货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
找台通用的编程器,读出你的数据对比,一切真相大白于你眼前。

网友:
mega16只有32的一半容量, 莫非是扩容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