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PCB天线和触摸弹簧在一块PCB上, 该怎样减少相互干扰?

楼主(2015-11-20):
共有12个弹簧触摸, 芯片为WTC6312, 弹簧中间有LED指示灯.  RF芯片为CV520, 13.56M, 其PCB天线套住了中间2个触摸弹簧.  有谁这么用过吗, PCB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没?

网友:
PCB天线附近及背面不要焊元件,离元件至少4mm.

网友(2016-02-03):
PCB天线区域不要有绿油覆盖

网友:
天线,只要天线设计合适,元件分布,天线背后要有地铜,这样锁定频偏的可能,可以调好,距离就不会变化多少,读卡才能稳定
否则会出现,有时读不了卡可读卡受外部,如物品的干扰读不了卡或读卡距离发生变化等,
QQ547886832,大家交流,呵呵

网友:
13.56M的磁耦合系统,负载调制,卡片会影响发射端谐振,不同的卡片影响也不同。换言之,频偏不是关键。读卡不稳定,一是发射链路匹配不佳,二是接收链路的动态范围不够。至于说antenna范围内的金属影响,补偿的办法很多。小范围的金属不用care,大范围的,贴个磁布妥妥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