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几天win10频繁抽风

楼主(2015-11-20):
刚装完win10挺好的,一直稳定,就最近几天,频繁抽风
asus,U31sd,8G内存,GT520M(1G显存)+intel双显卡,I5 2410M,ssd硬盘,HDMI接口接24“dell显示器
已经出现3次启动时,小环转两下就不动了,只能强行关机,再开机正常
2次蓝屏
2次提醒内存不足,看任务管理器:8G内存,svhost占用1.5G,system占用2.4G,剩余不到2G
n>=3次第二显示器突然无显示,重启后正常,画图、写程序主要在大显示器上,nnd,不得不频繁存盘

网友:
svhost很多据说是病毒?

网友:
还没有用过 WIN10  等WIN10 磨的差不多了  我在去试试

网友:
被肉鸡了。

网友:
我一台台式,一台笔记本都是win10,没有楼主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中毒了。还有system进程占用内存过大,需要对系统进行一些优化,你上网搜一下吧。

网友:
也碰到个问题,用了个把月win10 ,最近老是打开大一点的文件夹资源管理器就卡死然后闪退。照网上的方法各种折腾,还是没辙。换回了win7 。
感觉win10还是再等年吧在用吧。

网友:
WIN10笔记本开机后键盘不能用,重启后才行,关闭快速启动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刚遇到开机后黑屏,开任务管理器手动启动explorer才行。。

网友:
M$从8开始就一直是垃圾了,以后永远也不会变成精品。现在很多笔记本都屏蔽CSM了,导致只能忍受垃圾的8,靠。

网友:
建议你瑞星防火墙加麦咖啡正版........我的基础配置就这样,很稳定。。。。一直

楼主:
病毒和防火墙用的ESS,上网和和谐都在sandboxie里面,不至于有病毒
改天重新安装算了

网友:
用软件检测一下内存看看

网友:
主要看自己电脑的硬件驱动好像还没有win10的,还是继续先用win7的

网友:
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用win10了,挺好用的。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是否中病毒了

网友:
确认占1.5G的是svhost而不是svchost?少个字母就是冒牌货,病毒……

网友:
是不是最近装了什么东西导致病毒缠身了。
我win10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非常稳定。P8400的cpu跑的很好。启动极快。兼容也很好。没有发现不能用的程序。
昨天刚升级到了TH2。

网友A:
我遇到的主要是硬件/驱动兼容性问题:

工行的U盾目前与win10有兼容性问题
只要装了工行的网银助手,win10桌面频繁卡死

PL2303HX  没找到办法驱动

USBee pro AX 不能驱动

然后就折腾 Hyper-V 装 win7 驱动这些硬件,没能搞定
用了半个多月win10, 我又回到win7了

网友:
直接从xp转到win10,感觉的确人性化了不少。要是能直接屏蔽掉平板应用,不安装就好了。

网友:
win10挺好的

网友B:
昨天下了个64位的xp,准备这两天忙完了装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主要是硬件/驱动兼容性问题:

工行的U盾目前与win10有兼容性问题

PL2303HX不能用最新的驱动,我是装了一个版本较低的驱动,如果系统自动更新到最新驱动,退回到旧驱动就可以用。前几天是这样用,没有长时间测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2303HX不能用最新的驱动,我是装了一个版本较低的驱动,如果系统自动更新到最新驱动,退回到旧驱动就可 ...

过段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D:
还是CH340好,一个驱动程序搞定XP、WIN7、WIN8、WIN8.1、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CH340好,一个驱动程序搞定XP、WIN7、WIN8、WIN8.1、WIN10

发现ch340插上后睡眠,就一睡不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下了个64位的xp,准备这两天忙完了装上试试。

这个也敢装,几乎没有支持的驱动。

楼主:
重新安装7了,等win10sp1出来再说吧

网友E(2016-01-02):
引用 网友C:
PL2303HX不能用最新的驱动,我是装了一个版本较低的驱动,如果系统自动更新到最新驱动,退回到旧驱动就可 ...

如果装新驱动不能用的话说明芯片是假的,新驱动增加了识别假冒芯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装新驱动不能用的话说明芯片是假的,新驱动增加了识别假冒芯片的功能

好几年前买的Z tech的USB转串口,用旧驱动能用就行了,不想去追究真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