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中用dbus收发结构体数据

楼主(2015-11-20):
请教下如何使用dbus原始库收发一个结构体数据?

struct data
{
        int a;
        uchar buf[10];
}

现在有用到dbus库

然后打算在原始dbus库基础上对外广播数据

dbus发送简单的uint已经调通了 可是怎么发送复杂的结构体还没有头绪

楼主:
现在有用到dbus库

然后打算在原始dbus库基础上对外广播数据
dbus发送简单的uint已经调通了 可是怎么发送复杂的结构体还没有头绪

网友A:
struct data  tagData;

dbus[0]=tagData.a;
dbus[1]=tagData. buf[0];
dbus[2]=tagData. buf[1];
dbus[3]=tagData. buf[2];

大体意思。。。看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data  tagData;

dbus[0]=tagData.a;

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代码是这样写的 但是这样会出现段错误 在dbus_message_iter_append_fixed_array这个位置

DBusMessageIter datatoSendIter;       // DBus数据迭代器
DBusMessageIter subStructIter;
dbus_bool_t boolArg = true;             // 要传送的bool变量
char strArg[] = "I am a string";        // 要传送的字符串
DBusMessageIter subArrayIter;

int buf[11];
char tmp[2];
tmp[0] = DBUS_TYPE_INT16;
tmp[1] = '\0';
int i;
int len = 11;

for(i = 0; i < len - 1; i++)
{
        buf[i] = i + 1;
}
buf[i] = '\0';
printf_data_as_hex(buf, len);

dbus_message_iter_init_append(dbmsg, &datatoSendIter);    // 将迭代器绑定至消息

dbus_message_iter_open_container(&datatoSendIter, DBUS_TYPE_STRUCT, NULL, &subStructIter);

dbus_message_iter_append_basic(&subStructIter, DBUS_TYPE_BOOLEAN, &boolArg);         // 将bool变量append为第一个

char *buff = strArg;           // 对于一些编译器,声名为char strArg[]的strArg无法通过DBus,故需要这一步

dbus_message_iter_append_basic(&subStructIter, DBUS_TYPE_STRING, &buff);
// 将字符串append为第二个         由于数组不是基本类型,无法用*_append_basic函数来append,需开启新的子迭代

dbus_message_iter_open_container(&subStructIter,  DBUS_TYPE_ARRAY, tmp,  &subArrayIter);

dbus_message_iter_append_fixed_array(&subArrayIter, DBUS_TYPE_INT16, &buf, len);

//最后要关闭子迭代,实际上是将子迭代的数据加载到了父迭代器上

dbus_message_iter_close_container(&subStructIter, &subArrayIter);
dbus_message_iter_close_container(&datatoSendIter, &subStructIter);

dbus_connection_send (dbconn, dbmsg, 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