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1A的直流电机,如何用单片机检测,电机堵转电流

楼主(2015-11-20):
求5V@1A的直流电机,如何用单片机检测,电机堵转电流

网友:
电流传感器不可以吗?

网友A:
电路简单用HSD,分离元件用MOS管或继电器加采样电阻加运放

网友B(2016-08-15):
引用 网友A:
电路简单用HSD,分离元件用MOS管或继电器加采样电阻加运放

HSD???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SD???是什么东西

高边驱动, high side driver
对应的是底边驱动 LSD

网友C:
取样电阻-运放放大-A/D转换-单片机-显示。

网友:
不差钱,就上   ACS712ELCTR 电流传感器.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运放放大-A/D转换-单片机-显示。

求推荐高边或低边电流检测放大芯片或方案精度在几毫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7745-1-1.html

网友:
地边用op07就可以,高边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