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接口转换器

楼主(2015-11-20):
最近一直用RS422通信,买的三威讯通的RCE2422接口转换器,怎么总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把电脑给烧了,一年下来都烧了好几台了。电脑上只连接一个RS422转换器,连JTAG都没接。跪求

网友:
没接地线吧

楼主:
422本身就没有地呀,怎么接地?

楼主:
ADM2582就没问题?我用的MAX4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M2582就没问题?我用的MAX490

看手册了吗?
ADM2582带隔离的,我用了很久也没出问题

网友B:
没有这么严重吧,19块钱一条三菱数据线,已经用了几年都没有烧过什么东西。

网友C:
估计跟你的应用有关,换隔离型吧,肯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严重吧,19块钱一条三菱数据线,已经用了几年都没有烧过什么东西。 ...

不是串口线,是RS422转232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跟你的应用有关,换隔离型吧,肯定不会烧

就是跟上位机串口通信,主控芯片接收指令之后控制电机,跟电脑连接的只有422串口

楼主:
这是其中一款422转232引脚连接图,其中的5V、GND必须要连吗

网友:
用隔离型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969776549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跟上位机串口通信,主控芯片接收指令之后控制电机,跟电脑连接的只有422串口 ...

你用的那个型号我看了,非隔离,调试还是用隔离放心

网友:
这东西我之前单位一直在用,没见过烧电脑啊,倒是这个串接器坏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线,是RS422转232转换器

三菱通讯线就是usb转422的。我拆开看了,没有什么何隔离,ch340+sp490

网友D:
单位用的自制USB转422,波特率230400,CP2102+MAX491,用了很多年都很正常的。

网友E:
你这个是无源的,要从串口取电烧电脑串口很正常,找个有源的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无源的,要从串口取电烧电脑串口很正常,找个有源的转换器

直接把电脑烧坏了,电脑开不了机,而且烧坏好几台了,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用的自制USB转422,波特率230400,CP2102+MAX491,用了很多年都很正常的。

422只用了四根线吗?有电源吗?

楼主:
我用的是下面USB转232以及232转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通讯线就是usb转422的。我拆开看了,没有什么何隔离,ch340+sp490

没有隔离会烧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了吗?
ADM2582带隔离的,我用了很久也没出问题

MAX490也不应该出问题吧,好多同事都用过,就我自己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隔离会烧电脑吗?

从前没有烧过电脑

网友D:
引用 楼主:
422只用了四根线吗?有电源吗?

CP2102和MAX491都是电脑USB的5V供电,只出来A、B、Y、Z四根线,不共地和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下面USB转232以及232转422

为什么不用USB直接转42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2102和MAX491都是电脑USB的5V供电,只出来A、B、Y、Z四根线,不共地和电源。 ...

不共地不会烧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USB直接转422呢?

因为有时会用到232,所以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没有烧过电脑

现在烧了电脑能怎么解释呢?实在想不通呀,找不到根本原因

网友F:
所有用串口取电的都是不安全的,非主流的!!!!

劝大家不要用便宜的东西,不然会吃大亏的哦。楼主用我这个,如果再烧电脑,我赔给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47093504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用串口取电的都是不安全的,非主流的!!!!

劝大家不要用便宜的东西,不然会吃大亏的哦。楼主用我这 ...

灰常感谢

网友G:
烧电脑肯定是大电流,大电流怎么来的,高压低压直接没有隔离,直接通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电脑肯定是大电流,大电流怎么来的,高压低压直接没有隔离,直接通到电脑 ...

你说的高压低压是指什么?它们共地不是吗?

网友H:
要看你的目标板是不是220V供电,阻容还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如果是阻容,或者220V电采样而没有隔离的话,就会造成个点的电平参考点不同,而烧毁主板的供电或内部芯片。你画个图然后220V供电交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东西一定要隔离,不隔离插插拔拔就容易烧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看你的目标板是不是220V供电,阻容还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如果是阻容,或者220V电采样而没有隔离的话 ...

目标板是5V供电,经过电感之后提供给MAX490的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个有源带隔离电源的转换器,用起来安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