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嘉立创板子的质量

楼主(2015-11-20):
看论坛上嘉立创做板子挺火,看了一下价格,确实有优势,然后就做了2次,第一次收到板子后,发现蓝色的油墨比较深,成深蓝了,个人感觉深蓝不让纯蓝好看吧,并且板子不平,虽不影响使用,但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焊接时,单排针2.54间距的,我的焊盘孔用的是0.8128的,之前在好多家做过,0.8128没问题,但是,嘉立创的板子,排针比较难插,能插进去,但是需要使劲插;也可能是每个厂家的工艺不一样吧,下次换成0.9的;第二次做板子,刚收到,焊盘换成0.9插排针的没问题了,板子不平的问题依然存在,新问题是油墨和上一次相比颜色又有点微黄,我都不敢把这两次的板子发给同一个客户;并且板子通过光可以看到很多小的气泡,暂且没发现其他问题。
这个是我做板子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是我太挑剔了?并没有黑嘉立创的意思,只是说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希望嘉立创能越做越好

网友A:
现在双面板的焊盘,普遍维修拆焊一次就掉,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这样
这话说出来,我愿意负责任也愿意举证

四层的好一些

另外,现在JLC的丝印改进工艺后,已经完美的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B:
楼主你见过0.8128的钻头吗?

网友:
嘉立创的优势是价格低,周期短。。。

网友:
最近不知道怎么啦,,做了二批,一批有的盖油有的没盖,还有一批,焊盘很多没上锡,很难焊啊

网友:
我都做了60多次了,你们遇到的问题我怎么都没碰到

网友C:
我一直在嘉立创做,直到两个月前出了一次问题,样板的丝印非常漂亮,但是做了一个批量后让我直接怒了!丝印非常差劲!严重影响了美观!跟他们沟通,服务态度非常强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给我免费加急一次!我没办法接受!但是弱势群体,也没办法。我只能说样板和批量不一样,要样板有屁用!!!!!!!!!!!我以后再也不去嘉立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面板的焊盘,普遍维修拆焊一次就掉,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这样
这话说出来,我愿意负责任也愿意举 ...

维修拆焊掉焊盘,不是100元打样这样的厂家可以解决的。

网友:
小批量,没有选择收费的测试项,结果仅有1次100片中10(可能是9)片过孔不通,都在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拆焊掉焊盘,不是100元打样这样的厂家可以解决的。

所以样板是样板,和批量生产厂家的还是有差距

样板就是个原理验证嘛

网友:
嘉立创只能做做样板,便宜,快。批量生产的话,还是要找好的厂家。建议嘉立创在现在的基础上狠抓产品质量,让大家可以放心把批量产品放到这块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面板的焊盘,普遍维修拆焊一次就掉,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这样
这话说出来,我愿意负责任也愿意举 ...

您烙铁温度过高了

网友E:
质量算国产里面较差的,连UL认证都没有。之前我做过一次板子,他们跟我说,他们的板子,风枪的温度只能300°左右,。高了就容易坏。

网友:
好久没有在jlc做板子了

网友F:
刚量了一下2.54的排针,边长0.65,理论上要能查进去,这个孔就得0.92以上,我一般用1.0的孔,比较好用。
你得确认是以前的PCB孔做大了,还是JLC孔做小了。不能说以前都好用,到这就不好用,就是你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技术人员该有的做事态度。
随口说几句,得罪之处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嘉立创做,直到两个月前出了一次问题,样板的丝印非常漂亮,但是做了一个批量后让我直接怒了!丝印 ...

还有哪家呢,给个参考

网友:
“我的焊盘孔用的是0.8128的”
您的焊盘孔可真不一般啊

网友:
一直用 0.9的, 刚好插进去,  也不会太松,不会过多左右摇摆,  厂家会做孔径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嘉立创做,直到两个月前出了一次问题,样板的丝印非常漂亮,但是做了一个批量后让我直接怒了!丝印 ...

嘉立创已经说明过,样板的丝印是用的打印机做的,肯定和批量效果不一样。之前样板是手动丝印机印的,存在对位不好的情况,就是说效果会比批量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大价钱引入打印机解决样板的丝印问题。结果样板的丝印效果比批量还好。只能这么说:批量的丝印质量一直都那样,样板的丝印质量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面板的焊盘,普遍维修拆焊一次就掉,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这样
这话说出来,我愿意负责任也愿意举 ...

的确焊盘容易掉,批量肯定不在JLC做呀,
丝印一般般吧,只能说以前的实在是太差了,改进了以后要好些而已

网友A:
看了ls的一些回复我很无奈
本来做样板就是为了测试,难免拆焊,我现在拆个贴片电阻都用风枪吹,不敢上烙铁。

jlc有很多优点,快捷方便价格低,但双面板质量确实一般。
所谓的KB军工板,都快赶上老姚的广告方式了

可能我和多数用户不一样,对我来说,价格高点问题不大,质量一定要有保证。
我09年开始在JLC做板的,那个时候还是10cm以下100元,已经比当时市场上普遍200元便宜很多了。那个时候JLC的双层样板,质量绝对比现在好。

即使这样,还得承认暂时离不开JLC,因为JLC的快捷准时还很难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量了一下2.54的排针,边长0.65,理论上要能查进去,这个孔就得0.92以上,我一般用1.0的孔,比较好用。
你 ...

我都是打0.9的孔,安进去反过来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见过0.8128的钻头吗?

0.8128是32mil的,具体加工过程不明白,对方没有32mil的钻头,他会用多大的钻头钻孔呢?31mil?33mil?

网友:
  量小非君子,,,没量,没得谈(选择),,,,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吹毛求疵了。

阿莫出来了,哈哈,只是说一下个人的感受,分享一下经验而已,可能是我太要求完美了,毕竟消费者嘛,都也是希望物美价廉哦,嘿嘿

网友:
2.54的焊盘内径我用0.85刚刚好,稍微用力就能插进去,翻过来又不会掉。估计0.8182是用0.8的钻头打的,绝对插不进去的。。只能敲进去,至于你说的其他问题倒没碰到,JLC的焊盘我一次都没有焊掉过,莫非我人品好?

网友:
发表于 2012-10-25 16:07:03 我想问一下,半孔工艺怎么画的?
引用 网友H:
关于半孔工艺对于PCB厂来说是一种特殊工艺,和普通PCB板相比流程要复杂,相对控制难度要高,所以价格肯定比普通板要高,画在外形线上的且孔壁成品要做金属化的孔称做为半孔,通常设计状况见下图,有两种方式,最好半孔内径保证在0.65MM以上,太小了做出来一般看不到半孔的效果,因为PCB铣边成型时本身有一定的公差.

引用 网友I:
你好,元件孔孔径嘉立创在原文件基础上再加大0.15MM做补偿,过孔则不做补偿。因嘉立创最小过孔直径不能小于0.3MM且过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6MIL;PTH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8MIL;过孔和PTH孔之间间距不能小于8MIL(因为PTH孔单边要补偿3MIL),因此过孔孔边到PTH孔孔边设计值为:6+8+8=22MIL

过孔过小或过大对于生产来说,都不大好操作。

因为过孔沉铜时约被占用0.15MM的孔壁的空间,但处理其菲林资料时,过孔并不帮做补偿,所以嘉立创需要最小过孔直径不能小于0.3MM且过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6MIL;
过孔也不是越大越好,在以往的生产过程中有遇到,将过孔设为0.7MM的内径,超出生产制程能力,盖不住油,会有假性露铜现象,建议将孔设至0.3至0.4MM之间。
一般来说,要想过孔盖油效果相对比较漂亮的话,请尽量帮将过孔大小设计在0.3MM至0.4MM之间。

另啰嗦下:

元件孔孔径嘉立创在原文件基础上再加大0.15MM做补偿,过孔则不做补偿。因嘉立创最小过孔直径不能小于0.3MM且过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6MIL;PTH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8MIL;过孔和PTH孔之间间距不能小于8MIL(因为PTH孔单边要补偿3MIL),因此过孔孔边到PTH孔孔边设计值为:6+8+8=22MIL

设计文件时不需要考虑工厂的补偿问题,按您的元件的实际需求再预留点正负公差来设计就好;元件孔补偿是板厂的事情(因为孔沉铜时约被占用0.15MM的孔壁的空间,以免沉铜后孔小,JLC做菲林资料时会统一在原文件基础上再加大0.15MM做补偿); 但有一个情况要帮注意一下,若元件脚是方形的,请一定要帮参考元件脚对角线的长度(方形的元件脚一定不能按边长)来设计孔径,以免孔小,不能使用,请知悉!

既然说到孔了,这里就展开一下:
钻孔孔径问题

楼主(2013-03-08):
规定最小孔径是0.3MM, 但没有规定0.3以上的规格, 那比如要0.315, 0.318, 0.335, 0.358 之类的, 难道JLC有几百几千种不同孔径的钻头? 还是JLC自动按客户的设计孔径选取孔径最接近的钻头?

网友:
钻头的规格,是以0.05为一级 嘉立创最小的钻头为0.3 0.35  0.4 0.45 0.5 ........6.3 而不是任意大小都可以!因为0.05为一级,无论是取大还是取小,都在0.08的公差范围,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尽量取整,不然工厂会自动取整!

问:锣刀宽度以0.05mm递增?
2014-12-10候工:一般使用锣刀 0.8mm 1.0mm 1.2mm 1.6mm 2.0mm等。
建议设计槽宽1.6mm以上,锣刀越小,越容易断刀,设计宽度采用整数倍结合锣刀大小为易。

冯:不是,这个不是钻孔,钻头的规格,是以0.05为一级;这是锣刀,是铣边用的,最小锣刀直径0.8MM,通常使用的是1.6MM直径的锣刀来加工; 小于0.8MM的槽刀都放不下,是没法去加工的(即使1.6MM及以上的槽也请不要放太多条,一是太费刀,二是影响效率)。

定制生产(每天都是不同情况的文件,每天都有新的不同,没有一天是重复的)是多工序通力合作来完成的,各方面的原因都会有影响,谢谢大家的包融,对于生产方,也一直致力于,能做得更好一些。

网友(2015-11-20):
烙铁300度,有铅锡,好多年没掉过焊盘了,无论JLC还是别家的板子,反复拆焊很多次都没事。
倒是无铅锡很容易掉焊盘,烙铁得开到350+才行,这个温度拆焊无论是日本进口的板子还是国产板子都容易掉焊盘。

网友:
看JLC的生产工艺说明,他们的孔都是0.1mm整数的倍数,即0.8或0.9,所以你的0.8128孔估计做成0.8了。

近半年在JLC做的样板,都用电烙铁焊接样片,也会拆下来贴片和插件,目前没发现焊盘掉的情况。

网友:
俺以前喜欢用的烙铁是白光922,55W 420度,板子一直都是嘉利创的,从没掉过焊盘  ......

网友:
瑕不掩瑜。

网友:
样板蓝色的确难看,和批量的颜色不一样,打样黄色就不错批量也一样,别家双11,11元打样,板子修过都不知用不用好,质量的确不如JLC

增加
板子弯的确每次都有弯

网友:
用热风枪吹元件,再焊上,反复过四五次,没有问题

网友:
丝印挺正,就是模糊

网友:
不得不说,以前在jlc做的板子的确很容易掉焊盘,最近一段时间做的好很多,没有再掉。楼主是不是烙铁温度太高了?
焊盘孔用0.812,只能说是不了解加工工艺,哪有这样规格的钻头啊?我觉得是以前的PCB厂家把孔做大了而不是jlc做小了,
可能是每个PCB厂家的孔径补偿可能不一样,造成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质量算国产里面较差的,连UL认证都没有。之前我做过一次板子,他们跟我说,他们的板子,风枪的温度只能300 ...

板材本身是有UL认证的,板子没去认证,不是因为质量达不到;

一般是一直大批量重复生产的板子才去做UL认证,这个大批量厂可提供的(厂家也好找),他们是单独帮您安排生产,单独帮您定制的(工作板里只有您一家的板子),能确保每次所有内容的唯一性。

我们不同于传统的模式,规模化集中统一生产(为了确保生产线稳定顺利可控);每天将与其他不同的板子一起制作,板材除了KB,还有少量华正补充使用(是随机的),因确保不了每批次所有物料的唯一性(时常有工艺等上的免费提升),去做UL认证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工作日每天几千种不同的板子下线,批量也只有几天的生产时间,也没法一一去帮做认证),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板材本身是有UL认证的,板子没去认证,不是因为质量达不到;

一般是一直大批量重复生产的板子才去做UL认 ...

楼上很多人说到铜皮容易脱落的问题,我之前也发帖提问过这个。我自己是没遇到过。但我想能否请JLC解答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PCB的铜皮脱落,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哪些?是纯粹的焊接工艺不对,温度过高吗?还是跟板材有关系?JLC使用的板材,对铜皮的剥落性能上有没有具体的指标的?

网友:
两层板,焊盘确实容易掉,100脚的stm32,因为芯片不打算要了,所以我用风枪吹芯片正中间,尽量不吹到pcb板子,可是芯片拆下来,焊盘还是掉了两个,走线的一头连着,焊盘歪头了……
我还有一块板子,是四层的,144脚stm32和一个144脚fpga,没玩过fpga,芯片反复拆卸好几回,风枪烙铁都上了,焊盘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上很多人说到铜皮容易脱落的问题,我之前也发帖提问过这个。我自己是没遇到过。但我想能否请JLC解答一 ...

http://www.kblaminates.com/chs/upfile/2010123017220691104.pdf
大家用ic,  要找pdf资料,找出他的参数,   pcb板材也是有参数的, 掉焊盘的问题,涉及到板材,焊接手法,焊接条件有及大的关系!

网友:
样板就不要要求太高,如果批量不同批次差异很大就要找他了

网友:
打样次数不多 大概才6-7次 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掉焊盘,我这里的人也反应过,不过我没遇到过,线上的人一般要求比较快,烙铁开的温度也高。我自己用的时候,370度的,焊接时间也要控制好。
孔的问题,自己画小了,不能怪别人,XH的或者排针,都要0.9的,否则就不容易装。但是牛角的就没问题。简易牛角的不行。
小批量好多次了,基本上还行,有一点小问题,比起价格来,还是划算的。毕竟我这里以前那家问题比这个多,价格还高。不过焊盘倒是比这个结实点。

楼主:
阿莫都让闭嘴了,呵呵,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结贴了

楼主:
另外这个帖子怎么删掉啊?刚才找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量了一下2.54的排针,边长0.65,理论上要能查进去,这个孔就得0.92以上,我一般用1.0的孔,比较好用。
你 ...

看到了顺便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之前我自己用雕刻机打过板,焊盘的过孔0.9和1.0的我都做过,并没有出现插不进去或者很难插进去的问题,我用的雕刻机是台湾的EP2006,钻头都是原装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材本身是有UL认证的,板子没去认证,不是因为质量达不到;

一般是一直大批量重复生产的板子才去做UL认 ...

PCB板上的UL编号就是板材的号码吧? 不用单独板子去做认证的。

网友:
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钱!

网友:
维修掉焊盘的问题我倒是经常遇到,有解法吗?

网友:
2009年在家里创做板直今,很满意!

网友:
打样验证可以,批量的话还是找专门的工厂吧,质量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一直在JLC做板,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对jlc的评价: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是的,综合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已经为我们节约了不少钱了,周期短的,还是不行,加上快递时间,比较长。

网友:
质量应该可以的,但是最近一块很长的板子过孔没盖油,有点桑心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在jlc打样和量产,质量比以前越来越好啦,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维修掉焊盘事情.

网友:
又一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质量算国产里面较差的,连UL认证都没有。之前我做过一次板子,他们跟我说,他们的板子,风枪的温度只能300 ...

请问您在哪家做的?不耐高温我也头疼

网友:
我安排做过几次,丝印层不清晰模糊,过孔盖的油墨不满意,感觉工艺不是太稳,发表也希望嘉立创能够关注到,及时努力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量了一下2.54的排针,边长0.65,理论上要能查进去,这个孔就得0.92以上,我一般用1.0的孔,比较好用。
你 ...

不知道你是测量的哪种排针,我测量的排针直径是0.5   所以画0.7的孔 没问题

网友:
jlc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打样还可以。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阻焊的距离有的时候没有做出来。同样一块板子做了两次。一次做出来了。一个没有做出来。提高品质是硬道理。

网友:
为什么你们个个觉说嘉立创比较便宜,我倒觉得不便宜。是不是因为我每次打的都是无铅工艺。尤其是半孔板比外面高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ls的一些回复我很无奈
本来做样板就是为了测试,难免拆焊,我现在拆个贴片电阻都用风枪吹,不敢上烙铁 ...

一直都在JLC做板子,经常烙铁,热风枪拆,吹
从没掉过焊盘
目测您烙铁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