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 ADC噪声大小问题

楼主(2015-11-20):
KL25,ADC配置为16为采样,根据datasheet的描述,单端模式下16位的AD可以精确到13位左右(typical),但是我测试了一下16位的配置,参考电压用的直流电池(相当稳定),测试下来偏差超过了超过了100LSB,也就是只有10位的精度,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公认的是12bit

网友:
输入电阻,什么信号源,退耦,信号源是否稳定。说的可能不对,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