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unsigned int 数据合成一个long 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1-20):
unsigned char 数据<<8变成unsinged int 数据,这样操作可以。
unsinged char count_a,count_b;
unsinged int count;
Count =  count_a<<8|count_b;
但是如果是unsigned int 数据<<16位变成long 数据,这样操作不可以。
Long count ;
unsinged int count_a,count_b;
        count = count_a<< 16|count_b;
必须改成下面的才行
Long count ;
unsinged int count_a,count_b;
count = count_a;
count = count << 16|count_b;

谁知道原因,解释下。谢谢

网友:
改成这样,count = (unsigned long)count_a << 16 | count_b;

网友:
keil C51的unsigned int是个字节的,count_a<<16就是0了

楼主:
嗯,这个明白,如果按照同样的道理推断上面的那个,就不合理了。

网友:
count =(long)(((ulong)count) << 16|count_b);

网友:
union{
        struct{
                uint16 a;
                uint16 b;
        }s;
        uint32 dat;
}num;

num.s.a=count_a;
num.s.b=count_b;
count = num.dat;
这样呢?

网友:
采用共用体

楼主:
谁能从原理上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从原理上解释下?

查C语言的整形类型提升。

int << int 使用int类型计算,等赋值的时候long=int的时候才会类型提升。
long = (long) int << int这样的话,一个数强制类型,变成long << int,此时就正常了。

网友:
你的数据类型一个是有符号,一个是无符号,在这里的转换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C语言的整形类型提升。

int

有相关的资料吗?或者能参考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