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的电池管理是什么方案?

楼主(2015-11-20):
现在的电池管理没有很好的方式,很想知道特斯拉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买个MODEL S拆开看

网友B:
特斯拉就是市场是最普通的BMS电阻放电均衡式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就是市场是最普通的BMS电阻放电均衡式保护板

这种方案很落后,怎么可能,不敢相信?如果改成非耗能的,岂不是会能续航很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MODEL S拆开看

期待楼主上拆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很落后,怎么可能,不敢相信?如果改成非耗能的,岂不是会能续航很久吗? ...

电阻放电式均衡,目前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充电转移式均衡成本高,可靠性也差一些.一般均衡是小电流,小压差的时候进行,电池可靠性主要还是要靠电芯的一致性要高.

网友C:
电池管理最好的不是特斯拉,而是丰田的普锐斯..............镍氢或离电池,丰田是最可靠的!你看看他的稳定性就知道了,卖出去多少都没有问题.......可靠性让人震惊。

网友D:
http://news.mydrivers.com/1/398/398742_3.htm 国外有牛人已经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很落后,怎么可能,不敢相信?如果改成非耗能的,岂不是会能续航很久吗? ...

网上有拆机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很落后,怎么可能,不敢相信?如果改成非耗能的,岂不是会能续航很久吗? ...

在充电末段做均衡,不会影响续航,只是会影响充电时间,不能一直做快充,时不时要做一次10小时的慢充维护。

网友:
这个怕只有问特斯拉了哟

网友:
楼主觉得放电均衡不先进?这么稳定可靠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做很花哨,如果不懂电池本身,主动式平衡,不一定能做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充电末段做均衡,不会影响续航,只是会影响充电时间,不能一直做快充,时不时要做一次10小时的慢充维护 ...

没有那么夸张的时不时,一般来说除非并联电池有单体损坏,不过,如果有单体有问题,均衡也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那么夸张的时不时,一般来说除非并联电池有单体损坏,不过,如果有单体有问题,均衡也是解决不了的 ...

不平衡会随着充放循环次数增加而放大的,就算容量再怎么精确匹配都要定期做均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很落后,怎么可能,不敢相信?如果改成非耗能的,岂不是会能续航很久吗? ...

特斯拉电池都定做并严格筛选组包的
电池一致性好的话,能耗式是很好的配套,简单可靠且满足要求。

只有电池一致性很差的,才需要大电流的能量转移型,复杂且可靠性相对差。
如果一致性非常差,任你均衡做到飞上天也没用,换电池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特斯拉电池都定做并严格筛选组包的
电池一致性好的话,能耗式是很好的配套,简单可靠且满足要求。

说的没错,主要是电池的精确匹配和均衡电路的双方面的权衡,如果锂电池用能量转移的方案那太复杂了。
不知道电池系统和充电系统之间有没有进行通信?我猜想:如果现在还没有哪一节电池达到饱和电压,那么就全速充电;如果有一节电池开始饱和并且用那个耗能电阻旁路掉电流,那么就用这个能旁路掉的最大电流充电;再如果由于耗能电阻让电池包温度升高,那么也能智能减少充电电流来降低电池温度。
我觉得可能铅酸电池才适用能量转移的方案,毕竟一节电池有12v,需要均衡的节数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的没错,主要是电池的精确匹配和均衡电路的双方面的权衡,如果锂电池用能量转移的方案那太复杂了。
不 ...

铅酸是2v单体好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铅酸是2v单体好不。。

多谢提醒,但是2v单体的市面上很少,应该是默认做在一起的6个小电池匹配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news.mydrivers.com/1/398/398742_3.htm 国外有牛人已经拆解了!

这个拆解很好啊.

网友:
喜欢楼上各位的思想交锋,开发过一套,感受很多。

网友J:
据说是几千颗18650电池,用先进的电池管理技术控制的

网友:
微信上面的一篇文章上看到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IwMzYxMQ==&mid=400649876&idx=2&sn=37ebb8159bb9d2cb31f7917ac48c018b&scene=2&srcid=1121nH279qEmXmkXI1fHywl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平衡会随着充放循环次数增加而放大的,就算容量再怎么精确匹配都要定期做均衡。 ...

比亚迪唐貌似就这样,提示充电完成了。充电指示灯还在闪。

网友:
我很好奇BYD的BMS系统,特斯拉离我太远!

网友K:
BYD用的凌特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据说是几千颗18650电池,用先进的电池管理技术控制的

网友提供的拆解资料,是7104节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K:
BYD用的凌特的方案

听说唐是maxim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多谢提醒,但是2v单体的市面上很少,应该是默认做在一起的6个小电池匹配良好 ...

铅酸和镍氢的耐过充能力比锂电池好很多,而且不是大电流过充不会有爆炸风险,所以一般都不做均衡处理。
大型UPS的铅酸电池组也是要定期做充放循环和均衡维护的。

网友L:
铅酸和镍氢的耐过充,是因为内部可以实现氢氧的再复合,铅酸支持浮充,镍氢支持涓充,锂电池充满必须停充,串联应用均衡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铅酸和镍氢的耐过充,是因为内部可以实现氢氧的再复合,铅酸支持浮充,镍氢支持涓充,锂电池充满必须停充, ...

UPS充满停充电备用难不难呢?貌似现在国际大厂都没这样的UPS啊
实际上我们测试是这样的,锂电池充电器端电压和锂电池组端电压相等时候电流就是0A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铅酸和镍氢的耐过充能力比锂电池好很多,而且不是大电流过充不会有爆炸风险,所以一般都不做均衡处理。

一个问题来了,现在国际大厂貌似都没锂电池组使用的UPS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来了,现在国际大厂貌似都没锂电池组使用的UPS啊

锂电池成本高,不耐操,UPS又不需要追求高能量密度,用铅酸有啥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来了,现在国际大厂貌似都没锂电池组使用的UPS啊

UPS这种大型固定的蓄电池,当前的市场价格体系之下,用锂电池那是NC了,成本要高多少倍啊?要知道美军的很多重型装备上,铅酸电池仍是主流,主要就是因为成本。好东西都知道,但是需要银子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成本高,不耐操,UPS又不需要追求高能量密度,用铅酸有啥不好的。 ...

需要快速循环的场合锂电池更加适合,寿命很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快速循环的场合锂电池更加适合,寿命很显著。

UPS不需要快速循环,而是要用深循环蓄电池,和汽车的动力蓄电池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平衡会随着充放循环次数增加而放大的,就算容量再怎么精确匹配都要定期做均衡。 ...

比亚迪 秦 以前没有开启在充电末段做均衡,后来更新固件后,开启了充电末端均衡,有很大改善,刚开始最高记录一次均衡了有24+小时,估计是累计误差太大了,现在大概是8小时左右。

网友:
电芯质量是关键,能耗式均衡电流很小的,一般才100ma。

网友:
前阵子上当买了组10AH圆柱锂电,一致性差,内阻大,被动均衡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管理最好的不是特斯拉,而是丰田的普锐斯..............镍氢或离电池,丰田是最可靠的!你看看他的稳定 ...

普锐斯是混动,整车的性能跟特斯拉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对电池的要求也没有特斯拉那么严格。

网友:
普锐斯的技术已经完全超越特斯拉了,你看看丰田没了多少台车?而且对于丰田来说加一个充电口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