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四轴FOC(电机角度估算)源码?

楼主(2015-11-20):
最近在研究这个FOC,没看到哪家有电机角度估算源码啊,TI的算法搞成了固件库,谁知道哪里有算法源码,都说说

网友A:
就这点是关键,应该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网友B:
st的也搞成了固件库  不过可以向经销商要源码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是关键,应该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为啥呢?现在不是FOC很流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也搞成了固件库  不过可以向经销商要源码版本

是吗,可以索要源码?

楼主:
进来看看都不留言的,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看了一下流行的FOC功能芯片,好像都是MODE整理一下改一些参数就可以用的,这样的硬软件不就都固定死了啊

网友:
没钱说个JB

网友:
我发了源码

网友C:
电机控制书上有的 是ti汇编

网友D: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上面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是回音。。。

下面这个就是全C代码了,不要再叫了,快点去学!

无感FOC玩过了就这么回事!没什么的!

网友:
牛逼,膜拜一下

网友:
我记得TI controlsuit里有例程可以看啊?不是楼主要的吗?

网友:
有感、无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 fixed point 32 = DC bus voltage 12V
        // 32/12 = 2.667; voltages have to be scaled by 1/2.667=0.375
        FOC.F16_16_Valpha.full = MULT_F16_16s(FOC.F16_16_Valpha, F16_16_CONST(0.375));
        FOC.F16_16_Vbeta.full = MULT_F16_16s(FOC.F16_16_Vbeta, F16_16_CONST(0.375));

        // fixed point 32 = DC bus current 20A
        // 32/20 = 1.6; voltages have to be scaled by 1/2.667=0.625
        FOC.F16_16_Ialpha.full = MULT_F16_16s(FOC.F16_16_Ialpha, F16_16_CONST(0.625));
        FOC.F16_16_Ibeta.full = MULT_F16_16s(FOC.F16_16_Ibeta, F16_16_CONST(0.625));

nxp 代码中的为什么 电流和电压要做这样的处理,希望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要学习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日,去看NXP嘛!

菜鸟一个,拜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控制书上有的 是ti汇编

书名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 fixed point 32 = DC bus voltage 12V
        // 32/12 = 2.667; voltages have to be scaled by 1/2.667=0. ...

实际供电电压为12V,实际被测电流最大为20A.

网友F:
microchip有源码,不过部分是汇编,英飞凌最新版的dave又把foc放进去了,全c,当然也有海绵宝宝大师说的nxp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rochip有源码,不过部分是汇编,英飞凌最新版的dave又把foc放进去了,全c,当然也有海绵宝宝大师说的nxp ...

恩,有空去看看,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NXP

楼主(2015-12-29):
恩,前段时间看了一下ST foc4.2版,函数全部被封装了,只能看到一些头文件,还有官网上说的几秒钟就能让电机转起来说的是演示例程和芯片原本程序,演示例程中只有6步,建议不要入手网络上大批宣传的4.2版,全是坑,还是2.0入门简单

网友:
mark,foc控制,呵呵,有空琢磨琢磨看看。

网友:
foc控制 比较感兴趣

楼主:
ST foc 2.0库

网友(2016-12-07):
现在ST有新版本了。

网友G:
2.0也是有库封起来的啊,这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7-03-07):
MARK一下  自己在慢慢学习

网友:
ST的代码了可以找供应商索要,看介绍是这么说的

网友:
高频注入感觉跟旋转变压的原理有点像。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G:
2.0也是有库封起来的啊,这有什么不同吗

2.0也有开源版的

网友H:
我有VESC+ST+NXP的全套全讲解, 要不要搞个开源套件,附带3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VESC+ST+NXP的全套全讲解, 要不要搞个开源套件,附带3种电机

可以呀,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