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虚拟主机如何自动(后台)运行一个程序或PHP?

楼主(2015-11-20):
http://blog.csdn.net/anda0109/article/details/46655301 参考这个 php编写TCP服务端和客户端程序
但这个能在云虚拟主机运行吗?怎么设置?如果不行,要哪张主机上才能运行?
这个意思,术语也讲不清,见谅。

网友:
注意服务端的程序有一个 while(true) 无限循环。这意味着你的服务器端脚本,是一个永远运行、主动运行的“服务”或者说是“守护进程”。

实际上这个和单片机程序就很类似了——
- 单片机困在 main() 函数中永不结束(如果main()意外结束了就需要把机器reset)
- PHP困在脚本范围内永远监听(如果脚本意外结束了就需要把脚本重新运行起来)

而从HTTP地址访问php脚本,脚本的执行就受到http服务器的限制——
1. 执行行为是被动、偶发、不可控的。没人发起http请求,php脚本就不会得到执行。
2. 客户端终止加载http请求了(浏览器的loading不转了、掉网了之类的)脚本的运行就会被http服务器立刻杀死,而不顾你写的是无限循环还是什么别的。
这肯定不能达到你的预期目的。

你的服务器端程序,必须要跑在一个你至少有shell命令访问权,能够通过命令行直接运行一个php脚本(不经由http服务器)的主机上。

客户端倒是不太严,怎么都好。

网友:
需要有主机的控制权限才能运行,还要有固定的ip来可供访问
用php做TCP服务端最好用现成的扩展方便点,Workerman和Swoole这两个扩展貌似不错
推荐先用https://koding.com/这个网站的免费服务先调试,熟悉开发流程,然后再花钱租服务器部署

网友:
我也想弄个个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