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两个芯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5-11-21):
最近在帮一位朋友修个小仪器,在上面发现了两个小芯片,上面有型号,但是却查不出来,有点儿理解不了其功能,所以想问问看有大家用过的没有,望不吝赐教!其中上面分别丝印的是:A14S和A083

网友:
A083是百度 TI全新原装SN74AHC1G08DBVR SN74AHC1G08DBV A083

网友:
具体的参数连接已发短消息

网友A:
A14S是 SN74AHC1G14DBVR 丝印:A14S TI厂家 SOT23-5封装,链接我发你的短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4S是 SN74AHC1G14DBVR 丝印:A14S TI厂家 SOT23-5封装,链接我发你的短消息

讨教下怎么找到具体型号的呀

网友:
搜一下万能的马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教下怎么找到具体型号的呀

用的谷*歌,然后在里面翻几页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