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可以通过手动调整曲线来修改数吗?

楼主(2015-11-21):
我只知道,将采样点放入Excel中,可以生成曲线图,并形成趋势线,并推出公式,如对数,多项式等,

我只想要一个功能,能不能通过手工调整曲线图,反过来改变格子中的数据呢?

网友:
同问!也很想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网友A:
那估计实现不了,你可以修改多项式等的系数,这是可行的

网友B:
据说2003可以,07就不行了。下周我试试。

网友B:
楼主,里面有两个sin曲线,一个是我拉动过的,据说只能散点的。2010的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2003可以,07就不行了。下周我试试。

现在用的是10,我就觉得office越来越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里面有两个sin曲线,一个是我拉动过的,据说只能散点的。2010的确不行。

求office 2003 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实现不了,你可以修改多项式等的系数,这是可行的

正是因为数学不行,如果能靠方程式随意造化的人,那就不需要这个功能了,

网友:
楼主想搞曲线拟合,不知道2007问什么disable这个。也许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