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芯片选型求助拉

楼主(2015-11-21):
小弟刚开始接触RF,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电池供电(要求功耗越低越好)/传输速度30Kbps就好/室内过一堵墙20m距离左右(考虑到我的设计能力,再远一点也是好的 ).这问这种情况我该选择什么芯片好呢.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频率没有要求~

网友:
楼上广告太明显了!

网友:
CC1101. si4438. si4463. A7139. sx1278多了去了

网友A:
你这需求太模糊,你要连续发送还是间隔发送,是否需要双向。是否需要从机实时响应。。。。。好好研究研究自己需求再来发问,坛子里做无线的大神多的是,你这么肤浅的发问没人搭理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需求太模糊,你要连续发送还是间隔发送,是否需要双向。是否需要从机实时响应。。。。。好好研究研究自 ...

谢谢了,现在也是边学边找,所以有些问题问的不清楚.场景就是在多个小型便携设备上实现无线传输:是间隔发送,双向,三十多个从站,无需实时响应,单个芯片10Y一下,.经过一点了解,感觉带协议栈的(2530这种)好像功耗方面由于是Z-stack不好调.不带协议栈的(nrf24l01)组网又比较高深.所以就想问问常用的芯片常见的实现方式都有哪些,然后自己回去慢慢搜索学习.   "了解都有哪些实现方式------分析各种优缺点--------深入学习",在这几个过程中,自已还在第一个阶段挣扎,所以想求助一下~~~~~打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方圆的GU900E建议

不知道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现在也是边学边找,所以有些问题问的不清楚.场景就是在多个小型便携设备上实现无线传输:是间隔发送 ...

6楼列的芯片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你这个需求就是个一点对多点通信;从机不需要路由功能,也不需要实时接收功能;
所以网络拓扑结构实现简单,且你的功耗主要用在发送数据和在发送完数据后接收个确认,所以只需要考虑芯片的发送功耗和接收功耗;芯片的睡眠 WOR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
这种的我做过   用433M效果还可以,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列的芯片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你这个需求就是个一点对多点通信;从机不需要路由功能,也不需要实时接收 ...

距离和速率上看,以上RF芯片都可以,星型网就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