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铝型材的型号

楼主(2015-11-21):
请教下,有谁知道这种铝型材的型号,或者名称或者在哪能买到?
这种铝型材,边上能加V型滑轮,两侧都是,可以用滑轮来承重的

网友A:
非标的,需要定做。运气好,能碰上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的,需要定做。运气好,能碰上生产厂家

这个CNC用到这种型材,感觉真的是非常合适,但是他们这玩意儿卖20多美金一米,非标的真的好麻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MDAyOTM5M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的,需要定做。运气好,能碰上生产厂家

在淘宝上问了一个,说是有定做过,有模具,但是只做批量的,哎~

网友:
光杠加下图中的滚轮

网友:
一般定2吨以上就有厂家做

网友:
淘宝很多,2040铝型材,或者2020

网友B:
这是标准铝型材,1620也可以

网友C:
台湾有个众筹在做这个,是改进版。关键字:MakerSlide Taiw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铝型材,1620也可以

你这个和LZ的不一样,那个轴承叫什么?

网友D:
回楼上,滚轮轴承,楼主是不是要滚轮导轨。淘宝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铝型材,1620也可以

看看我手绘的那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滚轮轴承,楼主是不是要滚轮导轨。淘宝大把的

不是普通的,是上下都可放滚轮的导轨,感觉这样才牢固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 ... &source=suggest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51122&ie=utf8&spm=a21bo.7724922.8452-taobao-it ...

我说的是10楼这种,宽一点的,这样结构感觉能够更牢固

https://www.inventables.com/cate ... mponents/makersli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有个众筹在做这个,是改进版。关键字:MakerSlide Taiwan

台湾众筹的这个好贵啊,和美国那个差不多贵了都

https://www.inventables.com/technologies/makerslide

网友:
没见过,不过V型滚轮在铝材上滑动,铝材不耐磨吧。V型滚轮一般也是 在铁轨上滑动。上海有一家和你这个类似,http://www.pltit.com/Al_profile/。我也正在寻找一种高速,易用的型材。

楼主:
发现一个用普通的2040铝型材就可以做导轨的方法,就是这个同步带弄起来就麻烦点了

网友(2017-01-18):
这不是标准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