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的定时器,可以在超时回调函数里删掉自己么?

楼主(2015-11-21):
rt
rt-thread的定时器,可以在超时回调函数里调用rt_timer_delete把自己删了么?

网友A:
选择非周期性的即可,连删都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非周期性的即可,连删都免了。

谢了,非周期的可以不用删是吧,用完它占得资源自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