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手绕磁环功率电感,20uH-----47uH数量级

楼主(2015-11-22):
漆包线粗,线短电阻可忽略·.当前有的资源   电阻   带频率计正弦信号发生器(100k--1G),双踪示波器。刚刚推导下,用双踪数字示波器测量LR串联相对幅值或是相位差都能推算。还有什么更好办法(不说更复杂的,网络分析仪也有,只是要下楼到实验室,嫌烦,没有高频电桥)?精度20%够了

网友A:
路由器  猫 什么的  电源部分 拆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  猫 什么的  电源部分 拆个就是了

我需要知道绕的是多大的,再说我没可拆路由,我有的是磁环和漆包线,没必要去找路由器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知道绕的是多大的,再说我没可拆路由,我有的是磁环和漆包线,没必要去找路由器拆吧 ...

参考这个吧  估计差不多

网友: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找个确定的电容,lc串联谐振

网友:
"我需要知道绕的是多大的"
找个电桥测试下就行,磁芯的离散性很大,你就算精确的绕出一个,按照这个参数加工出来的电感误差还是不小。
另外绕的手法、磁环类型、工作频率都有影响,所以不必追求那么精确。

网友:
简易功率电感测试仪制作

网友:
需要通过多大电流来确定用多粗的线。    然后大致确定电感量以后找磁环。 (注意磁环容易饱和。)         20uH-47uH用磁环绕的话也就几圈(应该不会满10圈)。4楼的照片电感绝对是几百微亨的级别

网友:
基本上可以近似的认为一圈1uH。
20uH绕26圈差不多。40uH绕50圈差不多。

网友:
磁环有PC40铁氧体,有铁粉芯,有铁硅铝,建议功率电感适合用铁硅铝,铁粉芯。具体性能查查资料。

网友:
看起来你是要绕考虑电感,去下载一份美磁的手册,找合适大小的铁硅铝磁环,ΔI大就选60的,照着上面算算就大致知道该绕几匝了。

网友:
自己做个声卡LCR。

网友:
找对应磁环资料,计算

楼主:
鉴于没理想结果,还是选了个有点参考性的回复。我后来还是使用信号发生器与双踪示波器看幅值办法。不过没有解决我另外一个悬赏100莫元的关于升压贴的问题。非常非常奇怪的是我买了其它电感也试过用大磁环绕了电感(应当不会饱和了)都没解决买的模块输出电流能力差的问题。手册标称400kHz振荡,我实际测试才80KHz样子。那个帖子悬赏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