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对surface pro 3加分,实体键盘就坏了

楼主(2015-11-22):
surface pro 3的系统不断升级(win8->win10->.......win10th2,固件也升级了十几次以上),
好在升级都是自动进行的,不需要太操心。
机器的流畅性达到了空前的状态,系统不顺的地方越来越少。发热量(cpu占用率)也降低了些。

可是昨天实体键盘坏了,用了才1年左右。寿命这么短可能与我平时爱拔插这个键盘有关。

这个原装的实体键盘现在还要700元左右,性价比好低。不过我最喜欢它的触摸板多点触控。

现在看中了一个200元的蓝牙键盘,牌子叫觅果,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还在考虑当中,谁给点建议?

网友A:
喜欢尝鲜的话还可以海淘个带指纹的Pro4键盘回来,按键和触摸都改善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尝鲜的话还可以海淘个带指纹的Pro4键盘回来,按键和触摸都改善了很多

1年以后再考虑pro  4

网友B:
键盘怎么坏的,有些时候可能是下面的几个金属触点脏了,清洗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怎么坏的,有些时候可能是下面的几个金属触点脏了,清洗一下就好了

尝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C:
难道是打游戏情绪激动猛按键盘按坏了?

网友D:
我的pro3键盘用的是之前买华硕me400c标配的键盘,今天也坏了。刚下单了个罗技k380蓝牙键盘,2节点电池可以用2年,不过不带触摸。meego键盘也看了,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打游戏情绪激动猛按键盘按坏了?

应当是连接部位折叠次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ro3键盘用的是之前买华硕me400c标配的键盘,今天也坏了。刚下单了个罗技k380蓝牙键盘,2节点电池可以 ...

我需要带触摸板的

网友:
都买surfers的主了还纠结这200块钱?

网友E:
我也很担心第一个链接处,平时用弯度大,并且经常扯键盘。。。。受力,看来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担心第一个链接处,平时用弯度大,并且经常扯键盘。。。。受力,看来得小心了 ...

我以前盲目相信连链接处的耐用性,经常很粗鲁把键盘拉扯掉。

网友:
我发现我的WINDOWS平板无论使用蓝牙键盘还是蓝牙鼠标,一打开CPU占用率就好高,起码达到30%,耗电也快好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1年以后再考虑pro  4

他的意思是Pro4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的意思是Pro4的键盘。

谢谢帮忙纠正我的理解。
pro4键盘价格还是偏高,不太舍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纠正我的理解。
pro4键盘价格还是偏高,不太舍得买。

嗯,亚马逊上面不带触摸的700多,带触摸1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百度贴吧里面,好像是可以联系售后直接寄过去换新的的,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你打400电话问一下先 ...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1-11):
我的也是不能用,其实是升级后导致不能用了。没坏只要复位后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牙的东西可靠性好低。说不定某一天就连接不上了。我的蓝牙鼠标如此,汽车蓝牙音响也是这样。 ...

是啊,从来不相信蓝牙的东西,即使是什么大厂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