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reemaster和仿真工具调试飞思卡尔单片机的资料

楼主(2015-11-22):
网上找的freemaster多是用串口的,需要添加工程文件,而且很多写的不明不白,偶然发现一个直接用BDM进行监视变量的文档。按着操作果然不错,特来分享与大家:

此方法用两个好处:

1. 不用任何硬件接口预留,直接用仿真器即可;
2. 软件不须任何修改。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欢迎讨论!

转于: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 ... ighlight=freemaster

网友A:
使用基于BDM仿真器的FreeMaster可以直接加载编译好的文件,且不用额外增加工程代码。FreeMaster也可以自己搭建环境解析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基于BDM仿真器的FreeMaster可以直接加载编译好的文件,且不用额外增加工程代码。FreeMaster也可以自己 ...

用串口的还没研究,感觉要增加多余的端口,还要多写程序,会麻烦很多

现在想学着用freemaser里面的html控制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串口的还没研究,感觉要增加多余的端口,还要多写程序,会麻烦很多

现在想学着用freemaser里面的html ...

网页那个做的调试功能可以很炫。
用BDM就是可以直接查看系统的变量了。

网友B:
查看STM32的行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页那个做的调试功能可以很炫。
用BDM就是可以直接查看系统的变量了。

BDM查看变量确实很方便,请教一下那些很漂亮的仪表盘一类的控件是怎么做的,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BDM查看变量确实很方便,请教一下那些很漂亮的仪表盘一类的控件是怎么做的,html? ...

是的,试着用html编程,好像网上用这个搞的比较少,有空学学,搞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STM32的行不呢。。

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因为都是串口嘛,不过如果要用高级功能,需要自己写驱动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试着用html编程,好像网上用这个搞的比较少,有空学学,搞个出来

不会html,上位机一般都用c#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一直在用,很好,还可以can总线接口呢。
我一直想通过CAN总线下载程序,然后直接can总线监控,但是还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一直在用,很好,还可以can总线接口呢。
我一直想通过CAN总线下载程序,然后直接can总线监控, ...

CAN的话,是不是要改工程代码

网友:
不需要,关键是需要配套的can卡,ni,周立功,peak的都支持。

网友E:
Microchip的dsPIC能不能用呢?
freemaster说支持串口,怎么都找不到相关的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chip的dsPIC能不能用呢?
freemaster说支持串口,怎么都找不到相关的驱动代码? ...

你可以找下串口猎人,虽然不是很稳定吧,凑合下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6-05-22):
引用 网友F:
STM32也可以使用,串口的话需要按照指定的协议来发送数据

lpc1788我用了,可以的,就是慢,跟jlink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1788我用了,可以的,就是慢,跟jlink有关

没用过,好用吗?

楼主:
50ms的输出周期,你自己感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s的输出周期,你自己感觉吧

那还可以啊,改天试试!

网友G:
一直在用,对于不能断点停下来看的项目,比如电机控制的特别方便!支持NXP的全部单片机,支持Jlink--arm的应该通吃了.其他厂家的单片机ARM除外的话只能用串口或者CAN的驱动才能实现.要占用资源.

网友H(2018-12-07):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用,对于不能断点停下来看的项目,比如电机控制的特别方便!支持NXP的全部单片机,支持Jlink--arm的应该 ...

感觉兄弟比较有经验,请教一下问题:
1.为了观察高速信号,想用RECORDER功能,请问可以直接使用JLINK的SWD接口来实现吗?
2.是不是RECORDER功能一定要用串口,且需要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相关的通信代码?能用JLINK直接搞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觉兄弟比较有经验,请教一下问题:
1.为了观察高速信号,想用RECORDER功能,请问可以直接使用JLINK的SW ...

不一定用串口.freemaster肯定可以用Jlink的!仿真器的口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用串口.freemaster肯定可以用Jlink的!仿真器的口也是可以用的.

我试过JLINK的SWD去使用虚拟示波器功能和观察变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recorder功能不行,对于简单功能我用KEIL的调试功能和JSCOPE就可以了。
不过根据原理,首先必须在自己的单片机中开辟一个缓冲区用来保存高速产生的数据,然后再慢速用串口发送到freemaster来显示。就算用了JLINK的通信功能,也得在单片机中加上相关程序才能做到recorder功能,只是这样太麻烦。
网上的文章都看过,基本都是简单的示波器功能,但我们做电机控制的还是必须得用recorder功能。

兄弟有成功的经验吗?不需要你的代码,只是问问JLINK可以吗?是不是加上相关代码就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JLINK的SWD去使用虚拟示波器功能和观察变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recorder功能不行,对于简单功能我用 ...

忘了,jlink应该不行。recorder功能要设置一个触发点,比如数值高于多少的时候触发。而且只能保存触发时候的数据。其实你仔细看看英文说明,也能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