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在可用的Win10激活工具,希望是不带私货的

楼主(2015-11-22):
如题:求现在可用的Win10激活工具,希望是不带私货的。

之前论坛里的莫版的方法和KMSAuto Lite Portable v1.2.1似乎都不能破解了。

ISO是用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的工具下载的Win10专业版。

KMSAuto Lite Portable,尝试找俄罗斯官方更新,无奈不认识俄文,无果。

网上找了一圈,都不敢下手,很多Chrome浏览器都报浏览器篡改的恶意软件。

求不流氓、不带私货的激活工具。

网友A:
我用这个,应该没恶意

http://www.fenanr.com/?win10sys

网友B:
我自己试可以用

网友:
KMSpico v10.1.6 Portable s可以,包括最新的WIN升级TH2也没问题。

论坛不支持7z压缩格式,只好用rar重新压缩一下,7z压缩1.1M,RAR压缩就是1.9M

网友:
实测可用,有可能会被一些杀毒软件杀掉,关闭杀毒软件即可。

网友C:
slmgr.vbs /upk
slmgr /ipk WNMTR-4C88C-JK8YV-HQ7T2-76DF9
slmgr /skms skms.ddns.net
slmgr /ato

网友C:
我是用这个批处理KMS激活的

网友:
Win10激活工具 mark

楼主:
谢谢各位,晚上回家测试。

网友:
先装个win7/8,激活后安装WIN10,不留全部,完成后是激活的,删除它备份的文件,或1月后会看上去删除,
这样应该是"正版"的了

网友:
我用的可以用。

网友D:
我用着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着可以用。

我也是用这个激活的,但是显示激活后重启之前要把可移动磁盘全部拔掉

网友E:
我是硬刷Bios激活的Win7,所以现在安装win10专业版,激活无压力。企业版和教育版的话就只能用上面的工具了。

网友:
千万不要用小马激活啦,会篡改浏览器主页,还有会在windows下放置一些文件,用途不明

网友:
先安装win7或win8.激活后.再安装win10.选升级安装.不要选全新安装.安装后不用激活(糸统自动激活).就已是已经激活的正版.这样可避免激活文件带来的不安全因素

网友:
小马有私货

网友:
我的是升级弄得,升级之后自动就激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硬刷Bios激活的Win7,所以现在安装win10专业版,激活无压力。企业版和教育版的话就只能用上面的工具了 ...

还是这个比较踏实,我也这么做的

楼主:
找到一个新版本的激活工具,暂时没有发现私货。

KMSpico Install v10.1.8 Final    安装版

KMSpico Portable v10.1.8 Final 绿色版

网友:
KMSpico会被windows defender报告,不过他报告的病毒名称就叫autoKMS,
因此我认为这应该没有私货,就是微软针对KMS激活工具定义的一种病毒。

楼主:
Win10有个问题,Lantern暂时用不了。

(搞错了,Lantern可以正常用。)

网友:
KMS服务器地址:
3rss.vicp.net:20439
kms.aglc.cc
zh.us.to
skms.ddns.net
kms.digiboy.ir
Windows 10 KMS密钥:
Win10家庭版:
Windows 10 Home:TX9XD-98N7V-6WMQ6-BX7FG-H8Q99
Windows 10 Home N:3KHY7-WNT83-DGQKR-F7HPR-844BM
Windows 10 Home Single Language:7HNRX-D7KGG-3K4RQ-4WPJ4-YTDFH
Windows 10 Home Country Specific:PVMJN-6DFY6-9CCP6-7BKTT-D3WVR
Win10专业版:
Windows 10 Professional: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N:MH37W-N47XK-V7XM9-C7227-GCQG9
Win10教育版:
Windows 10 Education:NW6C2-QMPVW-D7KKK-3GKT6-VCFB2
Windows 10 Education N:2WH4N-8QGBV-H22JP-CT43Q-MDWWJ
Win10企业版:
Windows 10 Enterprise:NPPR9-FWDCX-D2C8J-H872K-2YT43
Windows 10 Enterprise N:DPH2V-TTNVB-4X9Q3-TJR4H-KHJW4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5 LTSB:WNMTR-4C88C-JK8YV-HQ7T2-76DF9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5 LTSB N:2F77B-TNFGY-69QQF-B8YKP-D69TJ
Win10 KMS激活方法:
1.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2.输入slmgr.vbs -ipk xxxxx(xxxxx用key密钥代替)
3.输入slmgr.vbs -skms xxxxx(xxxxx用KMS服务器地址代替)
4.输入slmgr.vbs -ato
5.输入slmgr.vbs -dlv(查看激活状态,可选)
Win10 KMS卸载方法:
1.如果是KMSPico,则自带服务卸载批处理,
2.不管是哪种KMS工具,卸载掉软件之后请执行以下命令
3.slmgr.vbs -upk
4.slmgr.vbs -ckms
5.slmgr.vbs -rearm
6.重启电脑

网友F:
LZ,你连5块钱都懒得出吗?TB上大把的激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连5块钱都懒得出吗?TB上大把的激活码

本来想骂你的,算了,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这个批处理KMS激活的

一个激活码只能用一次,还有吗

网友G(2016-01-19):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新版本的激活工具,暂时没有发现私货。

KMSpico Install v10.1.8 Final    安装版

这两个文件下载后都提示文件错误。
还是说win10 自带的解压缩不能打开? --- 刚装完系统,还未装任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文件下载后都提示文件错误。
还是说win10 自带的解压缩不能打开? --- 刚装完系统,还未装任何软 ...

忘了说,是7z格式的。

网友:
留个记号!Win10激活!以后留着用!

网友:
记号,字数补丁

网友:
mark!Win10激活!以后留着用

网友(2016-03-22):
2/3楼都刚下载就被系统干掉了。 下面某个KMS的上次装确实篡改浏览器。

还有没有靠谱的?

网友(2016-05-21):
win10 激活 工具 mark

网友H:
以前激活WORD的时候,就要几个月激活一次,然后换成WPS了,忍受广告

网友(2016-07-15):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应该没恶意

http://www.fenanr.com/?win10sys

不错,谢谢!

网友(2016-08-16):
Win10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参加了insider program ,现在免费用正版win10.

网友I:
隔壁坛的,上周亲测有效,本周没试。获得数字权利,以后重装自动激活,已经激活好几台了

方法一:
1.点击菜单栏—设置—更新和安全—激活—更改产品密钥—输入 KNXB4-F82M9-TB3X9-P9PQ6-RRG6Y,错误则继续.

2.再次点击更改产品密钥—输入TC29Q-C9PB9-DVXQG-GH8WM-M4C2Y 在线激活.

3.激活后,重新单击更改产品密钥——输入 VK7JG-NPHTM-C97JM-9MPGT-3V66T,取得数字权利

PS:就算中途激活成功了也要三个全部输入完,获得数字权利.

方法二:

    方法同上,不过密匙不一样。

    步骤1:PW48G-MNG8W-B9978-YWBRP-76DGY

  步骤2:XHV2T-M7HX7-KGXJV-TTWTW-XFF9M

  步骤3:VK7JG-NPHTM-C97JM-9MPGT-3V66T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I:
隔壁坛的,上周亲测有效,本周没试。获得数字权利,以后重装自动激活,已经激活好几台了

方法一:

谢谢 ,用这个激活OK,原来试用别的都不行

网友:
到此一游!

网友J:
windows10安装时,分区格式跟以前的不兼容了吗?不敢乱动,怕资料都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dows10安装时,分区格式跟以前的不兼容了吗?不敢乱动,怕资料都搞没了

一般情况下,分过区的磁盘,windows安装或升级不会动你的分区,也不会动你的个人文件。

楼主:
网上找到的信息:

很多人都想知道kmspico官网地址。但是kmspico可能没有官网,官方只是把kmspico发布在了MDL论坛。这通常会更难找

请登陆MDL论坛
forums.mydigitallife.info/forum.php

找到论坛上的“MDL Projects and Applications”。找到旁边的“KMS tools”并单击。找到“Sticky: KMSpico -Official Thread-”并单击。这就是官方发的贴子。

直接链接
https://forums.mydigitallife.inf ... ico-Official-Th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试可以用

多谢,一次就激活了。

网友:
我看到有人说win10没有真正地“永久激活”,一些工具所谓永久激活,只是隔半年激动运行一次激活操作。
激活所用的序列号,也是微软官方主动公布的。
是这样吗?

网友:
Mark!
Win10激活大全贴。

网友:
最近也想升级win10

网友:
不错,win10还可以,只是有个别老的驱动没法用

网友:
我每次都是 万能的 马yun家  2元钱买一个 key 哈哈哈

网友:
收藏  下次win10用

网友:
靠,用4楼的工具破解后浏览器主页被改成2345,用尽办法都搞不掉

网友(2016-12-23):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试可以用

可以用,谢谢!

网友:
mark,到处都是骗子软件,现在都不知道哪儿下了,原来的嬴政都不行了

网友:
mark ,win10激活工具

网友:
You can use telephone active if you got a license.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以前激活WORD的时候,就要几个月激活一次,然后换成WPS了,忍受广告

下载wps pro版,不带任何广告,好用

网友:
mark 记录一下

网友(2017-02-02):
中过2345,不相信软件了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多谢, 已激活

网友M(2017-03-12):
win10 enterprise 2016 ltsbx64,以上方法都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win10 enterprise 2016 ltsbx64,以上方法都激活不了

win10sYS 能激活。可用。

网友:
mark待用,kms被微软杀毒工具干掉了

网友:
请别用这个,这个是翻版的,而且这个用了发现浏览器主页被劫持,hao123这个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可用 已激活

网友(2017-04-30):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谢谢分享!也已成功激活!

网友:
去哪里下载win10系统

网友:
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激活我的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太好使了,感谢分享!

网友:
63楼的“90999”大哥提供的这个好用,多谢,企业版已激活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简单,高效,牛人,win10长期企业版亲测好用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C:
slmgr.vbs /upk
slmgr /ipk WNMTR-4C88C-JK8YV-HQ7T2-76DF9
slmgr /skms skms.ddns.net

昨天升级了,提示要激活了
刚试了这个方法,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这个2018/1/15才到期,先用着了

网友(2017-10-14):
63楼厉害,win10企业版激活了

网友:
大概win10刚推出的时候在淘宝花五块钱一个注册码,其实这种也很方便啦,对于个人而言系统并不经常装。

网友:
自从升级到1703版本后激活工具就不好使了

网友N:
这两个一个是内置于一个虚拟软盘里的KMS激活服务器
一个是win下的超小型KMS激活程序

由于微软限制,激活用KMS服务器必须不是用本机的ip地址,所以才有了这些虚拟手段,那个超小型激活程序似乎是虚拟了个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未激活前是企业版,激活后是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两个一个是内置于一个虚拟软盘里的KMS激活服务器
一个是win下的超小型KMS激活程序

自己激活自己。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太强大了,咋做到的
win10企业版瞬间激活。

网友O(2017-12-01):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wocao, 太强大了,做了bat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瞬间将我的WIN10企业版本变成了专业版还激活了。
话说怎么弄回企业版?

网友:
MARK,WIN10一直没激活成功,现在用WIN7

网友:
建议使用KMS服务器激活,刚安装了WIN7企业版和OFFICE2016激活确实很容易,不在冒着激活工具有料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O:
wocao, 太强大了,做了bat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瞬间将我的WIN10企业版本变成了专业版还激活了。
话说怎么弄 ...

换序列号

网友(2017-12-31):
谢谢63楼兄弟提供的方法,果然厉害!!!

网友P(2018-03-15):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执行到第二步时,安全软件提示有黑客入侵,是什么原因?

网友:
windows 10 激活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执行到第二步时,安全软件提示有黑客入侵,是什么原因?

卸载安全软件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8-04-14):
http://www.zdfans.com/670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载wps pro版,不带任何广告,好用

这个也要破解吧。

网友Q(2018-05-14):
一个批处理。有i没有私货可以看到。。。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好用,我试成功了

网友(2018-07-22):
重装了一下系统,再来用一下

网友:
淘宝买一个数字权利的序列号,好用得很

网友(2018-08-21):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依然可用

网友R:
哪里有纯净的WIN10 镜像文件下载啊,我的RYZEN新平台马上就到了,只支持WIN1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哪里有纯净的WIN10 镜像文件下载啊,我的RYZEN新平台马上就到了,只支持WIN10啊  ...

http://msdn.itellyou.cn/
这里貌似有很多系统可以下载

网友:
我这里有个windows和office激活器,自动判断需要激活系统或者office的版本。
亲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mgr.vbs /upk
slmgr /ipk WNMTR-4C88C-JK8YV-HQ7T2-76DF9
slmgr /skms skms.ddns.net

用类似的方法,搞定了的。
CMD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应该没恶意

http://www.fenanr.com/?win10sys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厉害

网友(2018-10-01):
学习,正好要换系统

网友:
需要激活,刚装了专业版。谢谢。

网友:
暴风激活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好用  已激活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9-02-10):
引用 网友Q:
一个批处理。有i没有私货可以看到。。。就是

网友S(2019-10-07):
63楼方法成功激活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S:
63楼方法成功激活

激活的是win10-2019企业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真是神奇,已激活!谢谢分享!

网友:
卧槽。神器的63楼

网友(2021-08-07):
引用 网友L: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xykz.f3322.org
    slmgr /ato   ...

好厉害~~~~~~~可用,谢谢

网友:
以前都是淘宝买序列号,好像要二十左右。最近装虚拟机,用了KMS激活。

网友(2022-05-06):
https://webact.185.hk/
网页激活,在线获取确认ID。(免打电话激活)
先网上找一个已经用过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