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端电压波形有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5-11-22):
各位大侠!我目前在做无感无刷电调,电机开环转动时反电动势波形如下:我采用的是H-PWM L-ON模式。占空比大概15%左右,PWM周期为63us,每2毫秒换相一次;端电压波形不应该是梯形吗?为啥我的是这样?

网友A:
TDS3054B?
这个是换向错误,没有正确的换向,要看过零点是否检测正确,延时是否正确。
先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3054B?
这个是换向错误,没有正确的换向,要看过零点是否检测正确,延时是否正确。
先睡了! ...

现在还没有切换到反电动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