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BBS老陈独家首发-汽车启动电流实测-轩逸1.6加示波器结果

楼主(2015-11-22):
(更新清晰图片,昨天是手机传的,被压缩了)
记录器的最快速度只有10ms,可能最高的峰值有漏掉。
是用500A的分流器+数据记录仪测的。

楼主:
添加电压+电流同时监控的曲线,这个是第一次测试的,1楼是第二次测试的,2个通道时,最快速度为20mS每次,所以这个峰值会比10mS每次的更低,估计实际最高峰值应该在800A-1000A左右。
电流为负时,是发电机给是电池充电的电流,图中是已经把油门踩到6000转左右了。也只有20A左右。如果是回到待速状态,电池充电电流5-10A。

以下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结果:
第一次启动:

第二次启动:

第三次启动:

第四次启动:

第五次启动:

电池顶部:

电池容量:

测试环境:

用小黄灯补光的完整车头照片:

最后这个是GPS车载定位终端,最大耗电160-180㎃:

网友A:
求数据记录仪型号

网友B:
牛叉,测启动瞬时应该用探头加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叉,测启动瞬时应该用探头加示波器

没有便携试的示波器。
单次触发肯定能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数据记录仪型号

GRAPHTEC 的 mini LOGGER GL820。

网友:
自己DIY一个也不复杂

网友:
呵呵,太好的东西了,就喜欢这样的东西,一切以试验为准,虽然不完美,但是最起码知道大致的数值了。

网友:
哦,对了,应该再有机会的话,做个柴油机起动的电流测试,应该给大家更直观的感觉。

网友:
看不懂……很牛

网友C:
刚搜索了下,这记录仪挺贵的啊,看着不起眼。。。

网友:
这电流,恐怖呀

网友D:
启动电瓶就是短跑运动员啊,在极短时间里的惊人爆发力!千万别用启动电池跑马拉松哦,那不是它擅长的事情,会累死它的。

老陈的测试很棒,如果用STM32F373的16位ADC测量,测试响应速度应该会更高。

网友E:
如果同时记录 电池电压跌落变化就更爽了

网友:
牛!就这张图就很牛!

网友F:
大半夜的不睡觉,真能折腾!

赞一个!

——————————————————
不过看你的图像中的数据点,分度好像不到10ms啊。

网友G:
500A的 分流器 最大能经过多少A电流?

网友:
500A!我以为百来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半夜的不睡觉,真能折腾!

赞一个!

一个数据点就是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搜索了下,这记录仪挺贵的啊,看着不起眼。。。

小两W。
公司云年买的。
本来想有空测一下夏天车内温度来的,一忙起来就没测。
这个信号输入接口有20路,可直接外接各种热电偶和电压信号(电压最高50V即+25V到-25V,也可以是0-50V),每路之间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同时记录 电池电压跌落变化就更爽了

已更新到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A的 分流器 最大能经过多少A电流?

这个是500A/75mV的,最大峰值电流能过多少还真的不知道,手上还有个1000A/75mV的,不过体积太大,不好用,图片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电压+电流同时监控的曲线,这个是第一次测试的,1楼是第二次测试的,2个通道时,最快速度为20mS每次, ...

怠速情况下电瓶还放电?我一直以为怠速就充电了!

网友H:
根据曲线估算,电池的瞬时内阻大概在10-20毫欧左右。启动时间大概120ms,使用电流30库伦。加装30F的电容就好很多了,但法拉电容也有内阻,50以上就不错了。

网友:
怠速情况下电瓶还放电?没理由吧,车厂也不会这样设计的吧,如果一直怠速,电池不是会放电光了?但实际不是吧。。

网友:
涨见识了  谢谢 老陈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曲线估算,电池的瞬时内阻大概在10-20毫欧左右。启动时间大概120ms,使用电流30库伦。加装30F的电容就 ...

总起动时间950㎳,内阻约7毫欧,启动比较轻松,没有必要加那些玩意.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猛踩油门电压会跳很高,那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起动时间950㎳,内阻约7毫欧,启动比较轻松,没有必要加那些玩意.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猛踩油门电压会跳很高, ...

那是,电池没坏的话就是接触不良,发电机那点功率没有使电池电压飙升的能力。

网友:
哇, 500A, 太惊人了.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网友:
正需要这些资料呢,谢谢~

网友:
呃,这个电流比我想象的要大啊

网友:
学习了,真没想到瞬间这么强大的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根据曲线估算,电池的瞬时内阻大概在10-20毫欧左右。启动时间大概120ms,使用电流30库伦。加装30F的电容就 ...

有人实测启动捷达需要12V75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0安不算大了,宝马奔驰等可以达到800安。

发动机排量越大,需要的启动功率就越大,这是肯定的。
1.6的600A左右,3.0的应该去到1000A左右。
有空也可以测你下你奇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实测启动捷达需要12V75F电容。

是的,我算错了。把时间算少了。

网友K:
流弊

话说那个记录仪里的游戏一点都不好玩哈

黑白棋经常让我打到没子,哈

我也是有够无聊的

网友:
大功率柴油机启动电流都是上千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流弊

话说那个记录仪里的游戏一点都不好玩哈

只是看到那个游戏,一次都没玩过。

网友L:
发动机已经打着了,还有2安的放电电流,这个不对啊,那电瓶处于亏电状态,有没有可能是测量误差?我曾测过我的车,电瓶12.5左右点火,一打着就升到14伏

网友:
是挺恐怖的

网友:
就算电池放光电了,只要搭火打着怠速,发电机就能给电池慢慢充电, 不可能怠速时候电池还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动机已经打着了,还有2安的放电电流,这个不对啊,那电瓶处于亏电状态,有没有可能是测量误差?我曾测过 ...

是这样的。
我看错了,发动机待速时有5-10A左右的充电电流,2A是关了发动机后,指示灯还在亮的状态。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峰值电流确实不小,瞬间尖峰值估算超过750A,有效待续大电流约650A,600A以上电流的时间约5mS。

宿舍网络断了,明天上测试相关图片。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看错了,发动机待速时有5-10A左右的充电电流,2A是关了发动机后,指示灯还在亮的状态。 ...

仅仅是车钥匙打到1档就有2A的电流?如果这时候再听听歌什么的,可够吓人的。上次去机场接人,到早了,听着音乐就睡着了,醒了以后咋这么安静呢?然后就打不着车,幸亏某救援还是比较快的,没耽误事!

网友:
电池厂做启动电池测试的时候,35安时的启动电池都是500A的瞬时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仅仅是车钥匙打到1档就有2A的电流?如果这时候再听听歌什么的,可够吓人的。上次去机场接人,到早了,听 ...

是停在2档,里面的仪表指示灯亮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峰值电流确实不小,瞬间尖峰值估算超过750A,有效待续大电流约650A,600A以上电流 ...

这是我测试的高尔夫启动电流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2254917

网友N:
电流这么大,难怪之前在汽车上测试实验室产品时用的线都那么好,那么粗了。。

PS:彩虹用五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流这么大,难怪之前在汽车上测试实验室产品时用的线都那么好,那么粗了。。

PS:彩虹用五笔吗。。{:titt ...

是用五笔,手机上也是,不过重码太多,有时候会选错。

网友O:
电池按45安时的容量至少要开一个小时才能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池按45安时的容量至少要开一个小时才能充满电。。

如果是20%-30%的电量,开一个小时还真的充不满。

楼主:
2楼已经补上用示波器测试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已经补上用示波器测试的图片.

兄弟,你真能敢折腾,
另外,蜂蜜要不,我这里还有,刚刚加你的qq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瓶就是短跑运动员啊,在极短时间里的惊人爆发力!千万别用启动电池跑马拉松哦,那不是它擅长的事情, ...

长时间使用应该用那种电瓶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长时间使用应该用那种电瓶呢?

电瓶车的,动力型

网友:
测试很详细。没想到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瓶车的,动力型

电动车只有正规的生产商才会按标准去配置专用电池,如雅迪,新日等。

小公司或维修店根本不管这么多,只要是容量大,能跑就行了,见过家里的电动车很多都是普通的120AH的电池,真正电动车专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瓶车的,动力型

多谢大胡子叔叔~

网友R:
从照片上看,启动需要的能量大致为250A*S,若平时充电电流5-10A,补充一次启动电瓶能量大致需要行驶250/7.5=33秒。

启动带来的电量损失在正常行驶状况下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S:
车上电器全开,发动机启动,这个时候电瓶是充电还是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车上电器全开,发动机启动,这个时候电瓶是充电还是放点?

想都不要想,肯定是充电。

网友:
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从照片上看,启动需要的能量大致为250A*S,若平时充电电流5-10A,补充一次启动电瓶能量大致需要行驶250/7.5 ...

不会吧,33秒肯定不够,曾今听到一个20分钟的说法!

网友(2016-06-10):
>想都不要想,肯定是充电。
Maybe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