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光流模块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11-23):
   光流模块,网上查的原理是,通过摄像头不断拍照片,然后把前后两张照片里拍到的同样的点(或区域?)在两张图片里的位置做差, 从而得到移动了的距离,和光电鼠标一共原理
仔细想想,说起来蛮简单,但是首要问题是, 如何才能让电脑理解并找到,当前图片里某一个或某几个点 (或区域?)在上一张图片里也出现过?  想想就没有头绪了。  望哪位前辈简单指点一二, 十分感谢!!

网友:
可以看看PX4FLOW的代码,貌似坛内能搜到

网友:
学学图像处理,应该就大概能明白吧。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的难搞呀

楼主:
看来这个东西,看似简单,貌似还蛮难的

网友:
搜索了一段时间光电鼠标能否精确测距的问题,答案是不能,有累计误差

网友A:
看看这位坛友的帖子,或许有帮助。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ov7670

网友:
不用啊,Optical flow的经典算法就是直接计算图像的x,y梯度,然后迭代收敛就好了。
不需要提取特征。看起来比较明显的特征都是x,y梯度都比较大的地方而已。

我估计大多数的书里都有。

网友:
没接触过这类传感器,跟个帖子看有懂的朋友给介绍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位坛友的帖子,或许有帮助。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4216&highligh ...

好帖啊,好思路,  不用可以寻找特征物体,只需要用上一幅图片里事先设定好的区域与在下一副图片里寻找相识度最高的区域即可。 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