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49元的觅果蓝牙键盘(带多点触控板)配合我的Surface pro 3

楼主(2015-11-23):
因为原配(原装实体键盘)病死。
买了觅果蓝牙键盘。
初步体验,感觉很好。
触摸板是多点触控,但是没原配灵敏。
按键很好用,比原配手感还好。

网友:
做等LZ,摔键盘

楼主:
很好用,干嘛要摔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用,干嘛要摔它?

蓝牙各种问题, ,WINDOWS下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各种问题, ,WINDOWS下面哈

我使用蓝牙键盘和鼠标方面的体验,还算比较顺利。
不要把经验总是停留在过去。

网友:
一直使用Lenovo的蓝牙键盘,感觉很好

网友:
苏菲能不能同时用蓝牙鼠标和蓝牙键盘,我看有说这两个不能同时用的

网友:
有什么好的蓝牙鼠标推荐没?

网友:
笔记本就两个USB口,已经自带蓝牙了,不用占用USB口的有好用的没?

网友:
还是不要用无线的

网友:
什么是米果? 没听过啊, 不到半年电池歇菜那种产品?

网友:
个人觉得蓝牙鼠标要用低于 BT 4.0 的旧型款就好,虽然是较耗电,但至少比在冰上走路要好太多了!尤其是用笔电同时开着 WiFi 与蓝牙的那时!!

网友B:
1111刚败了这个,用在台式机上,超级好用!用惯了thinkpad键盘,感觉别的都是渣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11刚败了这个,用在台式机上,超级好用!用惯了thinkpad键盘,感觉别的都是渣渣 ...

看起来不错,啥型号?价格?

网友D:
surface 2年内以换代修啊,我的pro2 14年入的,主机+电源+笔+touch cover2都换了新的 延保到201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啥型号?价格?

型号 0B47189
原价三百多点,当时用了马云的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rface 2年内以换代修啊,我的pro2 14年入的,主机+电源+笔+touch cover2都换了新的 延保到2017年 ...

怎么换新

网友: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devices
登陆->添加更多设备->注册surface->计划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