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输入1khz方波 输出延迟,频率100hz

楼主(2015-11-23):
求一个经典电路能讲1khz的方波电路能输出波形能滞后,并且频率能降到100HZ,或者提高频率这样的,希望高手指点并能分析下电路,小弟在这拜谢了,能具体帮我分析下如何滞后或者超前,怎么调节改变频率。

楼主:
自己先跟下帖子!希望模拟电路大神指导!由于新手模拟电路不是很强,希望在此能有收获

网友A:
弄个单片机吧,想怎么变怎么变,块把钱。

网友B:
要延迟输出 只能上单片机了     不然一秒30万KM的速度你要如何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单片机吧,想怎么变怎么变,块把钱。

主要就是不想用单片机做!所以在问看看能否模拟电路直接能转化出来,这样就不要让费单片机两个端口了,由于测试东西比较多,端口资源比较紧张 ,找到电路肯定最好了,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延迟输出 只能上单片机了     不然一秒30万KM的速度你要如何延迟?

前一级单纯的滞后处理,后一级然后处理波形的变频可以不?我想这样的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如果实在不能延迟滞后能将波形变频也可以

网友C:
先用计数器,计五个脉冲翻转一次,翻转两次就能把1K降低到100了,然后RC延时加施密特整形。调R或者C来调整延时。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计数器,计五个脉冲翻转一次,翻转两次就能把1K降低到100了,然后RC延时加施密特整形。调R或者C来调整 ...

我不确定可以不可以,没有太多构建电路方面的经验,能否给出个具体电路我可以软件模拟仿真下!能仿真出来其实就应该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的吧!

网友D:
触发器加门电路不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器加门电路不难做

门电路适用于数字电路吧!模拟电路也行?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周期性信号,延迟其实就是调一下相位滞后,如果是以四分之一周期为单位,可以考虑纯数电,如果是任意相位差,可以用锁相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周期性信号,延迟其实就是调一下相位滞后,如果是以四分之一周期为单位,可以考虑纯数电,如果是 ...

用锁相环?能不能具体点说明下?

网友:
以下是我的思路:

以下是二阶贝塞尔滤波器的实现电路(可使用FilterLab软件自己仿真):

驱动器为了方便我选择了放大器的比较输出,负端是偏置(你也可以选择74系列):

以下是整体电路(不包括计数器):

实际波形:
其中红色为输入1KHz方波信号、绿色为二阶贝塞尔滤波器输出、蓝色为比较器输出:

计数器你自己琢磨一下就可以搞定了,在这里我就不啰嗦了(主要是没时间),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完成T_T.....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门电路适用于数字电路吧!模拟电路也行?

你这个不是数字电路解决的嘛?延迟用触发器或定时器做不是更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我的思路:

以下是二阶贝塞尔滤波器的实现电路(可使用FilterLab软件自己仿真):

谢谢大哥辛辛苦苦的仿真截图给我看直观的结果!我搭一个电路验证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数字电路解决的嘛?延迟用触发器或定时器做不是更精确?

是精确,感觉用施密特触发器好像好点

网友:
分频用CD4017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用4017呀!一片频率除10以下都可以做,可以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