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面部识别,树莓派能胜任吗?如不能,荐个开发板?

楼主(2015-11-23):
如题。我怎么看有些哥么用i5每秒才跑20几次?这东西这么耗运算量吗?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用的Python,所以代码不是特别优化?直接用C或许会
好些?

网友A:
耗时间的点不在Python上面
用python可能1小时就知道1秒才能跑20次
如果用C,可能要好几天才知道每秒才能跑2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时间的点不在Python上面
用python可能1小时就知道1秒才能跑20次
如果用C,可能要好几天才知道每秒才能跑2 ...

唉我勒个去,那耗在什么地方上了?

是不是树莓派基本上没希望了?

网友B:
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我用的OPENCV-PYTHON,600X480,在电脑上为20祯左右,其中还加了一些比如灰度,二植化,算面积等其他一部分对图象的一些算法。同样的程序在CUBIEBOARD2上差不多8祯左右,raspberry2是4核的,比cubieboard2要好

网友C:
图像处理的基本运算属于大规模(对整幅图片)进行运算,针对每一个点都需要进行运算,速度慢是正常的,如果要加速,考虑使用并行计算(多核利用上,或者想办法调用GP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我用的OPENCV-PYTHON,600X480,在电脑上为20祯左右,其中还加了一些比如灰度,二植化, ...

有能在CT板上运行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能在CT板上运行的资料吗

没有啊,我是用的opencv-python,直接用就可以了,只需要改一句话,就可以直接将电脑上用的,直接移植到cubieboar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我是用的opencv-python,直接用就可以了,只需要改一句话,就可以直接将电脑上用的,直接移植到cu ...

哦 有资料能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E:
建议先PC上跑通,然后优化,根据PC的配置以及优化程度,再找板子,否则,浪费一堆无用功在找板子试板子上,盲目乱搞。
至少搜索引擎里没找到树莓派用OPENCV做脸部识别的例子,说明不是板子能力不足,就是普通人搞不定的。
看到有的只是调用云服务:face++这类来识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像处理的基本运算属于大规模(对整幅图片)进行运算,针对每一个点都需要进行运算,速度慢是正常的,如果要 ...

你说的我觉得非DSP或FPGA不可了。

用通用处理器是不是很傻的一种做法?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 zynq 的板子做过   arm a9  800m主频 双核  512 ra,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PC上跑通,然后优化,根据PC的配置以及优化程度,再找板子,否则,浪费一堆无用功在找板子试板子上, ...

树莓派2代的处理能力强,有人做过。

网友:
人脸识别计算量还是很大的, 滑动窗口从最小开始逐渐增大,每个尺寸要遍历整幅图像,遍历整个图像每一步都要计算窗口内的Haar特征然后计算很人脸的相似度,一般非人脸区域步进速度比较快。个人觉得这种应用应该用zynq或cyclone v soc这类的做,通用处理器光内存图像访问的总时间就占用很多时间了虽然有cache。

网友(2016-03-20):
可以,我有树莓派上移植opencv3.0并且成功进行人脸识别的程序源码,话说用树莓派进行视频人脸识别有点卡顿的,要是只进行照片上的人脸识别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