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康铜丝采样问题

楼主(2015-11-23):
最近在用KE02开发电机控制项目
看到了这样的电流采样电路,有些疑问

SGND是康铜丝从GND过来的采样电压
放大器正端输入的 5v 然后R8,R10分压的作用是什么啊?  算下来这里初始状态 : 5*1/23=0.217V   放大后  0.217*6.1667=1.3405V。
后来问别人说这里是抬升电压,就是说康铜丝那边的电压 再加上这个0.217V后输入放大器。  可是感觉理解不了,比如康铜丝有一个0.2v的信号采过来 那进入放大器正端的电压不是应该为(5-0.2)*1/23=0.208V吗?  为何实际是5*1/23+0.2V=0.417V。
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网友:
电机电流有正负,ad只能采正电压,只能抬高采样电压。

网友:
一般电机电流的信号幅度都很小,抬高0点也为了消除运放小信号的非线性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运放构成一个加法器放大器。
一般来说应该是这样:Vout=1.5V +K* vin。假设Vin的变化范围为-0.2-0.2  K=5。那么AD采样的电压就是0.5-2.5V

网友:
LM358用来采集电流准确吗?

网友:
没看完 LM358不是轨对轨的吧

网友:
加法电路,Vp=5*1/23+SGND*22/23   ps

网友:
如果采样电阻没有电流流过,V5=5*1/23=0.217V   ,当采样电阻流过电流时,由于采样电阻很小,电流只在采样电阻流过,deltaVsamp=deltaV5=0,2V

网友:
最好根据虚短虚断 推导一下公式

网友(2016-01-24):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7840?LM358不稳定吧

网友:
这是一个加法电路。。。

网友:
MOS管关断瞬间会导致采样电阻上出现负压,AD无法采负压,只能抬高。不过倒不如直接加3.3或5V的偏置,可能更简单些。ST的方案就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