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调试问题

楼主(2015-11-23):
利用Libero软件进行FPGA设计,想对FPGA程序进行调试,一开始都没问题,后来每次进行Identify Debug Design 时都会遇到错误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ble interface (2 ϵͳÕҲᄏᄉᄑָᄊᄄᄉÄÎļþᄀᆪ )
如图所示。FPGA,下载线以及软件都换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错误信息相同。
因为刚开始接触,望各位大神提供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Identify 需要指定下载器类型的,你看是否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Identify 需要指定下载器类型的,你看是否选对了。

用的 FlashPro4 我看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Identify 需要指定下载器类型的,你看是否选对了。

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