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通过运放连接反馈脚去调节LM2596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11-23):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简单的数控电源,用STM32F103的DAC连接MCP6002运放,连接LM2596的4脚FB反馈,调节输出电压。

目前我的主要电路如下图所示,LM2596滤波相关电路和DATASHEET完全一致。
其中LM2596的Vin是12V,单片机供电3.3V,DACVref+是3.3V,Vref-是GND。其他信息见图。

单独调试DAC到运放这部分时,DAC从0变3.3V,运放输出是线性从0到4.95V。

接入LM2596后,调节DAC,空载时,LM2596的输出端电压也会随之变化。

现在问题来了,LM2596输出端接入电阻负载后(比如1K、2K等等),输出端电压值会明显降低许多。请问这是为什么?

本人模电知识匮乏,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大部分都是这种电路,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哪里的电流?您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A:
那你先单独调试下2596看是否正常,一步步排除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的电流?您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3r33

网友:
FB引脚是闭环的引脚,你接DAC就变成了开环,电压当然不能稳定下来。

网友C:
1.23+(1.23-VDAC)=(Vo-1.23)/3  Vo=8.61-3*VDAC   你现在VDAC是多少(MCP6002输出)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1.23-VDAC)=(Vo-1.23)/3  Vo=8.61-3*VDAC   你现在VDAC是多少(MCP6002输出)

MCP6002输出0~4.9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单独调试下2596看是否正常,一步步排除问题。

不接DAC和运放,只在2596输出端接负载,电压不会变。

网友E:
有可能布线有问题,运放输出受干扰了,R1两端并个0.1uf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228&highlight=3r33

感谢您,您给的链接是个类似实验电源的装置,其中工作原理部分的等效电路图给了我很大启发和帮助。问题已解决,接下来就是调节电阻以确定输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吧。

数字电位器,抽头数太少,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布线有问题,运放输出受干扰了,R1两端并个0.1uf电容试试。

目前是面包板飞线状态。问题已解决,修改了反馈信号的电路。

网友F(2017-06-10):
你好,请教下你做的这个电源输出能达到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你做的这个电源输出能达到0V吗?

你好,这个电路是很久以前做的了,我印象中是可以接近0V输出的。如果有误,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是很久以前做的了,我印象中是可以接近0V输出的。如果有误,请指教。 ...

指教倒不敢,我看了LM2596 Datasheet 最低电压输出都有1.23V ,你这电路如果没有采用负电压作为参考地的话,应该是输出不了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教倒不敢,我看了LM2596 Datasheet 最低电压输出都有1.23V ,你这电路如果没有采用负电压作为参考地的 ...

嗯,确实不可以

网友G:
楼主: 反馈是如何修改的,我跟你的差不多加了一个肖特基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反馈是如何修改的,我跟你的差不多加了一个肖特基做隔离

抱歉,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案。

网友H(2018-05-05):
我们这边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边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求解答

你可以试试把反馈脚(feedback)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换成数字电位器,虽然精度不高,但是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把反馈脚(feedback)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换成数字电位器,虽然精度不高,但是可以工作。 ...

这个我们测试过 还是可以的 但是数字电位器  就是假的太多了,上一次买了100个有20个有问题,估计是翻新的,上面的字都是白色的

网友:
电阻取值太小了吧